关于驱动电路

楼主(2008-12-26):
图中是一个24V/2A/四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但我是用FPGA直接控SLA7026接电机的
用这样的时序
SAL7026的FPGA输入正常
但用示波器在A、B、C、D处测得的波形与理想状态不符,低电平时正常,在理应为高电平的时候表现为忽高忽低

D19、D21、D15、D17用的是4007

会不会是这几个二极管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你的时序不对

楼主:
请教

电机能不能转先不说,
为什么那几个地方的波形不对?

楼主:
请教

这个也试过
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