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组单节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现在要做蓄电池组单节电池电压检测,10节电池串联,单节电池电压最大为14V,该采用什么电路去实时采集每节电池的电压呢?

网友A:
分别取样量化通过光耦输出到检测总线

楼主:
PowerAnts

能在详细说说吗?对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A:
俺也没搞过,只是这么认为

做一款低功耗的检测单元,可以设置一个ID,通过光耦接受总线上的读申请,并将检测结果通过另一个光耦送到总线上去。

然后做一个中央控制板,轮流去读每一块检测单元的结果便是了。

网友B:
AD629等高共模电压放大器是专门用此类测量的

楼主:
iC921

看资料是可以用的,不价格有电点贵!

网友C:
用浮空电源供电,用2片模拟开关分别把电池接到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