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右腿驱动的个人臆测

楼主(2008-12-27):
虽说干过一年的心电图机测试,不过我还是不清楚右腿驱动的原理,
啊哈~,惭愧惭愧
哪位高手能详细的讲解一下,最好有张图,能解释下人体被等效成了什么样的模型,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说右腿驱动相当于并联反馈

楼主:
瓦咔咔,这个不错啊

3Q,3颗tyw
3颗伟大的Dang~

我先研究下。。。

楼主:
这个学号

网友A:
不就是右腿作为一个参考吗》

楼主:
上面的解释有些简略,不体贴

以下都是我个人主观的臆测,
还请各位前辈们多批判多指教

楼主:
参照本帖中TYW所给的参考文档,

我这几天想了一下,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如下图

楼主:
上图中,10K电阻右边忘了画缓冲

Z1,Z2,R1,R2是捉摸不定的参数

不使用右腿驱动时,N=~220V 通过这些参数和浮地建立起了联系
于是通过分压,Referenced to 浮地的
                                Vcm=N * [z1/(z1+z2) - r1/(r1+r2)] (1)
由于Z,R的捉摸不定,这时Vcm可能很大。

现在加上右腿驱动,对人体列电流方程
(N-Vcm)/z1=(Vcm- -100Vcm)/100k + Vcm/(z2+r2)

整理下: 101Vcm/100k + Vcm/z1 + Vcm/(z2+r2) = N/z1

Vcm/z1 + Vcm/(z2+r2) 可以被忽略,于是

101Vcm/100k = N/z1   ==>  Vcm=N * 100K/101Z1   (2)

(2)中的分压系数由于确定的100K电阻以及分母上的101,比(1)中由捉摸不定的Z,R构成的分压系数要小至少2至3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共模干扰被抑制了

由此我认为右腿驱动相当于在电网地与浮地之间人为的加上了一条路径,它以(潜在的)增加人体上的风险电流为代价,使由分压产生的Vcm更小,从而将放大电路从饱和中拯救出来。

网友B:
就是浮置电源

用共模电压去激励电源,提高Kcmrr

网友C(2011-06-30):
这个不是浮置电源吧?

其实就是一个反馈。

人体是反馈环中的初始点,市电通过人体输入共模电压,右腿电路从输出中取出共模信号,再经过适当的比例

反相加到人体上(信号源上),整个就是一个负反馈。

针对屏蔽电缆的分布电容引起的市电50HZ共模干扰,从输出中取出共模信号不反相加到电缆屏蔽层上,使分布电容的两端电位一样,是消除屏蔽电缆(过长)引起50HZ共模干扰的方法。

用共模电压激励电源的是另外一个方法:

因为OP运放因共模信号导致SR的饱和态而造成CMRR劣化。
或者说是因初级共模电压使OP输入特性变差(两端输入产生了差异,OP工作点变化),而使CMRR劣化。
所以只要使OP工作点随共模电压变化,即能够达到对于OP来说感觉不到共模电压输入的状态,所以用一个浮置的正负电源给前置差分放大器单独供电,正负电源的地不要接电路地而是接到从输出端取出的共模电压点上,实现共模信号激励OP电源,使前置放大器感觉不到共模输入信号的存在。

以上3个方法是消除低频(工频)共模干扰的有效方法

网友D:
学习,没怎么看懂,很多图都没了

网友E(2012-02-27):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去年搞过一阵心电,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F:
就是提供一个与感应到信号里的工频信号反向的信号,用于抵消或减弱工频干扰

网友G(2017-12-14):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浮置电源吧?

其实就是一个反馈。

没错 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