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来自 2楼

楼主(2008-12-28):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请问除了稳定工作点之外,是不是还提供给一个电压给B极,让E极和B极的电压差为0.7V

来自 3楼

楼主: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呵呵,终于将这个图纸贴上来了,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这样的:
15V整流电压进来,经过该PNP三极管,然后得到的VCC直接供电给芯片电源引脚,三极管B极通过一个电阻RM816和稳压管KIA431A连接,KIA431A参考电压为恒定2.5V,请大家告诉一下连接B极和E极的电阻RM811的作用,谢谢

来自 4楼

楼主: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特此说明,431的参考电压2.5V是由外部电路分压得到的,这部分电路我没有画出,是由几个电阻将390V的直流电压分压得到,参考电压为2.5V,是恒定不变的,是为了可以保持431 CATHODE极的电压恒定。我不太明白的是,要让VCC一直保持导通的状态,那么PNP肯定一直要开通,那么它的B极电流

来自 5楼

楼主: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请问xwj,KIA431这个集成IC当参考电压>=2.5V时,那么它内部集成的三极管是饱和导通还是线性开通?谢谢

网友A:
稳定工作点

网友B:
一般是“下拉”,防止驱动悬空时三极管导通

网友C:
要有具体电路才好讨论

网友D:
如果去掉rm811会怎么样?

如果去掉rm811会怎么样?此时Vb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泄放基区少数载流子,加速三极管关闭

网友F:
这里的作用只有一个

为穿透电流提供回路

网友G:
B点为高时,使PNP截止,B为低时,使PNP导通

截止时有漏电流流过,VCC不为0.

楼主:
请教大家

回答楼上的,
1.rm811这个电阻我没试过去掉,不知道去掉了会怎么样?我下次可以做一个这个试验
2.VCC必须一直有的,因为这个VCC是给PWM芯片的VCC引脚供电,不可能出现断续情况,所以“B点为高时,使PNP截止,B为低时,使PNP导通”这句话可能不太合适吧
3.请问PowerAnts,“为穿透电流提供回路”怎么样了解呢?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H:
如果431 REF端恒为2.5V,令人费解

按电路形式,10k电阻有可能是为431提供偏置电流,让431起稳压作用

但这里偏置电流显然不够(≈0.7V/10k≈0.07mA),431线性状态需要至少1mA

所以应该是开关电路,431做比较器,那么REF端就应该是变化的,跟431的2.5V基准比较的,不应该是恒定的

网友I:
电路不明白

431电压基准,2.5V是否由VCC反馈而来,否则怎么解释?
PNP应改为NPN管.
RM811应为431偏置电流电阻,阻值太大.
总之 楼主的电路不好解释.

网友I:
楼主的电路是稳压

还是仅仅用于电源切换?

网友J:
哦,431还有这样用的啊.

楼主:
电路的作用就是将15V变成VCC,给后端的芯片供电用

RT

网友K:
如果去掉rm811会怎么样?

如果去掉rm811,QMB01将会关不断!

因为TL431其实是个集成电路(ic),当然需要一定的电源电流,
而tl431的电源从哪里来???
那就是上面的Out脚!

也就是说就算tl431管段是,Out脚也会有一定的静态电流,
如果去掉rm811,这个电流就只能流过QMB01的基极,让QMB01导通,不管情况下QMB01都会关不断!
而有了RM811,在RM811上的压降不到0.7V前,电流将不会流过QMB01的基极(因为PN结需要大于0.7V的电压才会导通),所以tl431截止是QMB01就是关断的;TL431导通时,流过RMB16的电流很大,QMB01当然就导通了。

至于TL431 左边标着2.5V的那个脚,那时比较器的输入脚,
当那个脚的电压小于2.5V时,TL431关断;
但那个脚的电压>=2.5V时,TL431 开始导通

TL431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门限2.5V的控制开关使用

网友E:
XWJ啊,431的静态电流远大于70UA,三极管还是永远导通的

楼主这个图没前没后,一切都是瞎蒙

网友L: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虽然可以这样问题,但不宜照这样讲解。

  事实上,你不妨将连接E极改成连接电源,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该电阻一时为基极B提供电源(偏流、偏置)。

  PNP管要求E-B间电压为Ve-Vb=0.7V,如何获得?这个电阻提供了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案必须有一个下拉到地电路,不然它不能工作(通常的电路,可以只需在B-GND间拉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可以不需要经过E极得到稳定的基极电压:
    Vb=2.5+4.7×(15-2.5)/(10+4.7)
    当Ieb电阻很大时(>>10k),与负载是否有电流输出,没多少关系。

不知道前面的人说与关断与此有什么关系。

网友M:
限流作用

限流作用
当Vcc电流过大时,流过RMB16的电流增大,基极电压升高,三极管截止。保护Vcc端。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首先谢谢大家先,没想到一个小问题可以得到大家的热情探讨,着实让小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谢谢!

网友J:
431这样接就是一比较器,无反馈的,当然就饱和导通.

网友F:
re:ljm810010

参考端为0时,阴极端电流不超过1uA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中的KIA431是饱和导通还是线性开通

这个电路是开关电源中做反馈用的,24V是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现在直接的将它取回来作反馈,12V是一个稳定电压,用光耦做隔离,12V经过分压后2.5V送到431参考端,请问此时KIA431是饱和导通还是线性开通?还有431的导通电流最大是多少A?

网友E:
哦!还没试过这情况,有空找个431试试

网友N:
我觉得就是一个线性稳压源电路

使用PNP管,那个电阻可以不用.如果用NPN必须要.

网友L:
2.5V的来源的确要交待清楚

它必须和一个被调节电压构成同相关系,否则,如果它是独立的,则TL431只能相当于一只//比较器//:

1 如果内置基准高于2.5V,则→关闭输出管
2 如果内置基准低于2.5V,则→输出管接地
总之,TL431不会有调节作用。

楼主:
2.5V的来源的确要交待清楚

前面第一那个图的2.5V是给定的,恒定不变!它是390V恒定电压分压得到的

楼主:
后面的那个图2.5V说明

后面的那个图2.5V说明:
它是12V分压得到的,这个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12V直流也是和24V一样,从一个变压器次级整流后得到的,该变压器多组输出

网友L:
2.5V被固定不变,电路可能无法工作。

因此,没有必要将问题讨论下去。

网友L:
一般的2.5V实际中虽然相对不变

但它总是跟随输出波动的,因而能调节输出电压。

记得LZ开始有说过2.5V恒定不变。

网友O: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P:
2.5V的位置应该接输出电压的反馈吧

2.5V的位置应该接输出电压的反馈吧,431相当于可变电阻,可调节通过RM811的电流,从而控制三极管的开关。

网友Q:
偏置作用

很明显应该是一个偏置电阻,提供偏置电压的,如果去掉RM811的话,该三极管无法导通。楼主可以做个试验,看是否能导通。

楼主:
呵呵!

呵呵,真的感谢大家的讨论,这段时间出差了,才回来!一段时间没上来了

网友R:
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

供给TL431偏置电流,

网友S:
有偏置作用

顶个

网友T:
基极与射极之间的漏电流也可以充当431的静态电流。

网友Q:
TO bdkonly

KTB985的Iebo为1uA,而TL431的Ika最小为1mA,请问如何Iebo如何充当TL431的静态电流?不知是否我理解有误,请详细说明下,谢谢!o(∩_∩)o...!

网友U:
LS

EB结就是二极管,负载有多少电流,它就能多大;单10K的电阻不能使431正常工作,当作431阴极0V,才勉强1mA.

网友Q:
o(∩_∩)o...!

LS的哥们儿,我们讨论的是漏电流,不是三极管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Q:
我把我的疑问说明白点吧!

我的疑问是如果没有10K的偏置电阻,一开始上电时三极管还未工作,而就如bdkonly所说有漏电流流向基极到431,也不能使431工作,因此基极跟地之间使断开的,那三极管还能工作吗?相反如果有10K的偏置电阻,三极管工作前,431得到的15/(10+4.7)=1.XmA电流使得431进入工作状态,从而使得三极管工作。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请DX赐教!期待中……!

网友V:
请教~

大胆问一句431是怎么工作的~ 是不是阴极大于他的基准就导通了?

网友W:
回复楼主 19楼、45楼,供大家讨论

硬件模拟电路要看系统整个上电、工作、掉电过程能正常工作,而且地方不同解释也不同;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TL431的2.5V是由390V分压得到,那就使我想起电源的PFC输出了,所以这个也好解释:
首先,上电时390V电压建立需要过程,及由整流后310V 提高到390V(PFC工作后),那么在这个390V并未建立过程中,即系统处于启动过程,供后端的VCC是要不被输出的;此时TL431的“2.5V”就比较小,所以此时TL431处于截止,及要求PNP管此时截止,不能输出VCC给后端,因390并无建立;那么PNP E/B间的电阻作用也就有了,提供B极高电位,使PNP在启功过程中不要误动作而导通输出VCC;

当390V建立起来后,及TL431 REF端电压及为设计好的2.5V,那么TL431就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其CATHODE电流稳定不变但受REF 2.5V电压的波动而控制,TL431工作就会使PNP的B极流过电流使PNP导通输出VCC,所以390V建立后VCC就一直输出,提供后端电路在390V稳定后进入工作;此时的PNP E/B间的电阻也没什么作用;

断电时,即390V会在PFC停止工作后下降,但是后端此时依然工作(这是电源的一个指标:掉电延迟时间),何时不工作,也是由此390V控制,譬如设计的掉到320V时TL431 REF电压又低于2.5V,则TL431又截止减小PNP b极电流使其进入截止,使VCC电压减小后端电路不工作;此时PNP E/B间的电阻作用同启动时,不再详诉;

19楼说的是对的;

我跟电源很久,总结出其中一条就是:看电路不能只看某一个工作状态,往往出问题不是正常工作时而是上电、掉电时;要看系统整个上电、工作、掉电,否则会吃很多亏。

网友V:
请教~

刚查资料是不是基准和阳极之间的电压大于2.5就导通~

网友Q(2009-02-10):
做个实验

LZ能不能做个实验呢?我这没有431这个器件没法做。你能否把电阻去掉,然后把431的参考端调到2.5V,看三极管是否能导通。然后请把结果告诉我,谢谢!

网友X:
431此时是开关工作,随基准2.5变化而变化,电阻是为了稳压.

网友X:
47楼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呵呵,好的,等我做个试验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段时间太忙了,真的没时间!等俺有时间了,第一时间做试验然后和大家分享

网友Y:
稳压管没电流通过,吻个p

网友Z:
顶一下

顶一下上楼,

网友AA:
MARK

学习了,还没完全明白!!!

网友AB(2009-03-14):
最好LZ做实验验证一下47楼的说法...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网友AC:
好贴,顶一下

好贴,顶一下

网友AD:
楼上几位有误解,被TI 431迷惑了

那个电阻是提供KIA431正常工作阴极电流的.
大家可能被TI的431 1mA的最小工作电流给迷惑了.
KIA431好象是韩国人做的,最小稳压的阴极电流是50uA.
所以0.7V/10K=70uA完全够用.
我曾参加过类似产品的设计,所以对此有所了解.
这种431的静态电流小,所以能够节能,
很显然,电流是有代价的,那就是频率特性差,带宽增益只有100~200KHz.而TL431为1~2MHz.当然,对于低频电路,100KHz带宽也足够了.

网友AE:
这么看看

上电瞬间,431反向击穿达到稳定的时间要比那个PNP达到稳定工作的时间要慢,所以用10K和4.7K电阻先将431工作稳定,这样就可以缩短整个电路到达稳定工作状态的时间,从而提供整个供电的稳定性,这个电路说到底就是一个稳压电路,使用这样的电路说明后面电路用到存储器或是其他对供电要求比较高的数字电路

网友AF(2009-04-23):
翻出来看了看

就没有讨论个结果出来

网友AG(2009-10-25):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到底那个电阻什么作用啊?

网友AH:
我没用过431,不过刚才看了下431的静态电流,楼上说的不对吧,
xwj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2010-03-19):
BJT与MOS确实需要细致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AI:
看结果来啦

网友AJ:
这应该只是一个扩流电路吧

网友AK:
如果没有RM811,让稳压管ZDM802进入稳压状态的偏置电流只有三极管QM801的基极电流,这个电流是不够的。稳压管没法保证三极管的稳定工作点,电路也就没**常工作。

网友AL(2012-06-01):
因为 TL431 和KI431的事情  忙了 2天-

网友AM:
看具体电路和参数,会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AN(2013-01-08):
如果VCC要一直导通,那么就没必要加431,直接让RMB16下拉到地,再选择合适的阻值就行了。

网友AO:
三极管还好,要是在N-MOS管,你敢不接GS电阻么,一样的道理

网友AP(2014-02-28):
给稳压的提供一个合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