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看看我这个电压比较器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8-12-28):
做了一个单值比较电路,大于6v就输出高电平作为单稳触发器的输入。低于6v不触发。Uin在±10v变化

网友A:
LM339供电电压太低了,输入共模信号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B:
呵呵 楼上正解

输入滤滤波什么的。

网友C:
2楼正解,3楼瞎说

网友D:
必要时加个回滞啥的

网友E:
把5V改为12V试试

网友F:
电源电压太低了

电源用12V

网友G:
不改电源

Uin用电阻1/2分压,再加二极管限幅,负输入端分压成3V

网友H:
就是嘛,何苦呢,还用双电源,改成单电源12V就OK啦

网友I:
很少见

很少见的电路,输入信号大于IC电源,很有可能进入不确定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