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29):
用multisim仿真lm339做的迟滞比较器,回差在0.1v左右,参考电压6v,输入波形仿真电路与结果如图所示。问题是为什么在正弦波的负周期,也会输出高电平呢?

楼主:
附电路图

网友A:
因为电路失控了

信号超出电源范围时电路会不会失控、或输出什么,要看内部的实际电路来定

网友B:
你输入的是12V的信号啊.

楼主:
输入±5V的信号还是一样

网友C:
lm339要双电源供电

lm339要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