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放问题

楼主(2008-12-30):
图1是我们平常在书上看到的运放反向输入的方式,为什么正向输入方式不用图2的方式?

网友A:
怎么叫无所谓

关键是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图2那样接算是正反馈了

图2那样接算是正反馈了
正反馈不稳定

网友C:
图2就是过0比较器了

只要电压大于0就输出供电电压,是小于0的话就是负电压(若双电源)或0.

网友D:
果然是初学者!

网友E:
按需求而定,没有说哪个好一点,功能不同。

楼主:
懂了,图2是正反馈,输出会越来越大 是吧

网友F:
关键还是在于作什么用的问题

如果做放大,图2显然是错误的。

楼主:
图2一般用在哪里呢

网友G:
xzj1987125

迟滞比较器

网友(2010-09-18):
对会有迟滞!电压会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不会那么灵敏!

网友H:
图2是正反馈,不会达到虚短,而且会损坏运放。

网友I:
同相迟滞比较器

网友J:
慢慢来,lz别急……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假如说不加反馈的话,输出是什么呢?
而且图2你怎么计算呢?

网友L:
运放只有两个应用状态:线性工作区(引入负反馈),和非线性工作区(开环或者正反馈)。线性工作区引入虚短和虚短的概念,做放大器用。非线性工作区只有虚断的概念,做比较用用,输出+/-Uom

网友M:
图1,是反向比例器。图2,由于有正反馈的作用,就成为了一个过零比较器了。当输入的信号为正的时候,输出在高电平,当输入的信号为负时,为低电平。波形类似于方波。

网友N:
虽然我也学过模电,看来我也是个新手,以后要好好学习!

网友O(2010-10-19):
我也不太懂,刚学的,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