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2008-12-30):
VE=1/2(VA+VD);
VF=1/2(VB+VC); //我对这两个式子的正确性深表怀疑。。。
然后分别算出VE和VF单独作用时的Vo值,
利用叠加原理最终算出Vo的值.

ps:这种计算方法总和我用VA、VB、VC、VD单独作用时计算出来Vo然后叠加后的计算结果不一样,

各位大侠,哪种计算方法正确呢?谢谢

网友A:
叠加方法对

电路引入了反馈,就可以用“虚短和断”,运放的正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电压为VB(100/(100+100))+VC(100/(100+100))=VF=1/2(VB+VC);

那么V13=VF=1/2(VB+VC);

VE=(VA-V13)*100/(100+10)+(VD-V13)*100/(100+10);

具体结果继续吧。

网友B:
厉害!

有电容在,能这么一次线形算吗?肯定是和时间有关的。

网友C:
楼上正解,这是时变电路,输出电压和时间有关系

网友D:
VE=(VA+VD)/2不对

楼主写数学式子应该规范点。
VF=(VB+VC)/2是对的,但VE=(VA+VD)/2不对,因为右侧的100K电阻是有电流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另外,谢谢五楼,刚发现我写的分子式,丢人...

网友E:
直接用叠加法,不用分两步

一个输入端加输入,其它输入端都接地,最后加一起
管它电阻电容,只要运放不饱和,输入就满足虚短

关键是反相端电流求和
同相端就是个电压值,最后运放的输出就在这个电压的基础上,按照求和电流决定的斜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