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没玩过

楼主(2008-12-30):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大虾说说电路的原理

IC 6 7脚为什么短路了,是不是应该把他们的接线去掉?

网友A:

IC1-1 两级低通滤波 IC-2 跟随

网友B:
有个地方短路了

IC1-2的6脚和R5、R6连接处

网友C:
1、电路基本上没错;2、短路时增益为-1,没问题

3、必需要算正负双电源供电!
4、输入端最好加1~10uF的隔直电容

电路焊对了的话没声音是不可能的

网友B:
IC1-2根本就不是跟随

把IC1-2的6脚和R5、R6连接处断开才是跟随
没见过这样接法反向跟随器

网友C:
嗯,4楼是对的,那个地方的横线要断开

楼主:
我把那线去掉了,终于出声音了,谢谢大虾们

楼主:
有问题

又发现问题了,我把那横线短开了,接PSP听MP3还是好的,但是接到DVD上低音就发出鞭**一样的声音,为什么呢

网友D:
维库的东西也能相信?不求甚解专抄别人的。

我看这电路错得不是那么简单,只把哪横线断开,后面一级跟随器没任何意义,在前一级直接输出没区别。原作者可能有其它意图,被人抄来抄去就变样了。

楼主:
郁闷

这个电路图流传很广啊,楼上是说要不要把横线短开啊,谁能告诉我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D:
通频带内放大倍数是1

该处理的前一级都处理了,后级没作用,用第一输出即可。

实在要改就象下面那样把后级改成5倍放大。

楼主:
郁闷啊,我先把电路改成如下,还是有奇怪的问题

这电路是低音处理电路,处理后经过电位器输给功率放大电路,功率芯片用的是TDA7294,功率放大电路单独测试了是没有问题的,如下图接到功率放大电路后先是有低音出来的,但是过个一分钟声音就变小而且音质变次,很沙哑的感觉,断断续续的,我把输入到7294的接线拔了,又插进去又能有低音出来,再过一分钟,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

哪位高手能帮帮小弟

网友C:
很可能是7294自激了 或有直流分量

再就是,你的7294加了大散热片没有?

楼主:
自激会有什么表现啊?

7294加了大散热片
前级电路输入端加了4.7uF的电容。如图。输出端还要加吗?
图上的所有接地端要不要接到我画的那个接地位置啊?

高手帮忙啊

楼主:
我新改的电路,明天测试

网友E(2012-10-18):
回复 楼主:
楼上,测试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F:
真是奇怪了,画的这么漂亮的电路图,还打上水印都是错的,真是误人子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