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129接法

楼主(2008-12-31):
请大家帮忙看下OPA129这样接有问题吗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OPA129的规格书里就有这样的电路

楼主:
调不通啊

我是这样接的,但是调试的时候调不通,老是饱和。
输入就是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自然光,应该不会很大啊。
是不是哪里接的有问题?

楼主:
在线等答案

awey哥 抽空帮我看看啊

网友B:
对很多光电管

这个参数在自然光下足以饱和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没有接反

我不知道光电管的正负,后来就反接了一下,还是饱和的。
我换到100K电阻还是饱和。
这样接没有问题吗?

网友D:
要先确定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流到底多大

楼主:
用什么可以测的到呢

网友E:
光敏管是接反了

反过来,再逐步减少R1直到不饱和为止

楼主:
谢谢:)

确认这样接是对的吗? 不是因为接法错误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