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重叠问题

楼主(2009-01-01):
请问假如将一个10V电压和一个5V电压接在同一个点上,那么此点电压应为多少?

网友A:
要看电源内阻

楼主:
看电压源内阻吗?

网友B:
怎么接?

直接短路吗?

网友C:
看等效内阻。

某个电源会变成负载。

楼主:
这点电压怎么求?

网友D:
叠加原理啊.

网友E:
LZ的意思不是2个电源并联?

这个违反了违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