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管2脚和3脚功能的区别?

楼主(2009-01-05):
   想做一个红外收发的电路,在使用时不涉及通信,只需要能发射和接受到就可以。我想问的是不经过调制,直接加一个电压是否可行。
   没有用过红外,这样是否可行?

   谢谢各位,在各位帮助下我知道怎么使用发射了,但对接受管仍有一点疑惑。

   查了一些资料,看到接收管有2极的也有3极的,能说一下有什么区别吗?是三极的带着解调吗?这里的解调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在有接收信号的时候输出是高电平,没有接收信号的时候输出是低电平,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3极的是这样,那么2极的接收信号后的输出又是怎样的呢?是单纯的将发射信号的矩形波再显现出来,是这样吗?

网友A:
直接用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就行

网友B:
加调制主要是为了消除杂散光线干扰

  直接加电压不是不行,但比较考你的模拟功力。加调制的收发头都很便宜,没必要在这方面动脑筋。

楼主:
回复楼上:

直接加电压的电路好像不复杂,电路挺简单的。加调制是不是还要加上调制信号生成电路,还需要一个乘法器,这样是不是麻烦了,有必要吗?直接加电压难度在哪里,是不是发射光线的强度不容易控制?

网友B:
电路简单的话

  使用条件就有限制,不象普通红外遥控的适应性强。
  三脚的红外接收头里面集成了处理电路,出来的就是发出去的脉冲包络,不需要处理。
  发射可以直接用38KHz或接受头的其他频率直接调制就行了。
  直接加电压的问题是杂散光的处理:入射杂散光比你的发射还强时信号就被淹没了。就算差不多甚至小些也会造成输入输出波形不匹配。当然如果你用套管只类的隔离了外界的光干扰当然可以直接使用电压驱动。

楼主:
回复楼上:

   那发射电路我直接由单片机产生38Khz的矩形波来驱动导通,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给我推荐几个红外收发的器件吗?

网友B:
38Khz的矩形波来驱动就可以

网友B:
红外发射管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re

给你来个图吧,电阻什么的照图上选就行,我用的红外对管型号是HS0038

网友D:
发射用MCU内部调制

硬串口的话,可以加一只三极管作开关控制来产生38K方波
接收头用那种接收解调一体的。
发射接收(含解调)对管大概在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