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HCNR200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我要用线性光耦HCNR200隔离直流电压信号(0-10V),希望达到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选用运放LM324,输入端运放单电源5V供电,输出端单电源12V供电,接法如下,但是结果输出电压永远只有0.44V,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图最好详细点

网友B:
就楼主图中的接法根本就没用到此光藕的线性.

楼主:
3楼的说这个图没有用到线性?可是我这是按照

文献的接法做的啊?文献结果线性良好啊!

楼主:
谢谢4楼的图,我按照你的接法试试看!下面是我详细的图

参数我已经标出来了

网友C(点评):
请问一下这些电阻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D:
U9A没有负电源怎么行?

网友E:
电路没问题

把运放换成LM258试试!
lm324可能需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F:
LM324是可以单电源供电吧?不过也可以试试

网友B:
把0.1uF的电容当负反馈回路的话,那U9A的2,3脚都是地电位,那D11的电流是从那里流到那里?

楼主:
电容主要是过滤作用

网友A:
建议将问题整理好一点

到处发帖,持续发帖。有点不适应。

网友G:
坚决抵制一贴多发,一妻多夫

网友B:
"电容主要是过滤作用"那324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H:
LM324 换成LM353

把LM324 换成LM353效果应该不会太大变化把//

网友H:
LZ的图上D10应该是发光管把

LZ的图上D10应该是发光管把 箭头

网友I(2013-08-28):
47K电阻太小啦

网友J(2018-11-16):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2018-12-21):
此图我也觉得扯淡的 说LM324换成别的型号来试试的也是扯淡的

网友L:
发光电流是多少,光生电流最大可以是多少,二者之比是0.4%,这就决定了输入电流是多少,输入电流多少决定了输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