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电容漏电流最小?

楼主(2009-01-06):
现在要用个几P法的电容做微小电流积分,什么材料的电容的漏电流最小?
我的传感器出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A:
CBB

不单要考虑漏电,用于积分还要考虑电容的介质对电荷的存储效应。

楼主:
电容介质的存储效应·

电容介质的存储的效应?
电容介质的存储效应好是什么意思呢?
电容的存储效应好是说明电容存储电荷的能力强吗?那么这个会不会让电容在积分复位放电的时候存留的电荷会比电容介质的存储效应差的电容的存储的电荷多呢?

积分电路中用的特别小的p法的电容要选择电容的介质的存储效应好的还是不好的电容呢?

谁指点下啊!多谢 多谢!

网友B:
2楼说的是介质损耗吗?

在低频中这项指标不重要,漏电倒是更要紧一些。
NPO的陶瓷电容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有机介质材料的电容漏电较小

不过楼主的方案不妥,应先进行精密放大后再处理。

网友D:
漏电比较

  铝电解>钽电解>瓷片电容

网友E:
云母电容

不行,云母电容别的都好,就是电介质吸收太严重

网友A:
电容的介质对电荷的存储效应

就比如将木桶里面的水倒掉后,因木桶会吸水,水会倒不干净。

用于积分的电容,要求电容的电荷存储效应越小越好。

楼主:
一会功夫

一会功夫给整到7楼了。
那就是说应该选用这样的电容了 漏电流要小,漏电流大的积分电压可能就上不去了。还要选择电容的存储效应小的,这样在给积分电容复位放电后积分电容上残留的上次电荷最少,对下次积分的结果影响最小。

具体说的我的方案我也不知道结果什么样?据说电流很小也就是2PA,具体什么样再说了。要在100ns内的时间内积分,这感觉有点玄。

网友F:
要用运放+电容做积分吗?

几皮法基本不可能,至少要几十皮法
运放输入电容就有多大?杂散电容有多大?

通常认为聚苯乙烯电容积分效果好,聚四氟乙烯的效果也好,但不好买

网友B:
9楼:

即使你找到这样的电容,可能会找不到给他放电的元件!

2pA的电流,若需精密测量(因为你都已经在乎电容的电荷储存效应了),漏电流好歹得小于10fA级,到这个水平,半导体材料看来是吃力的,而机械的开关又恐怕有抖动!

所以,还不如进行直接进行I/V转换。
当然,也可以采用相关放大器之类的。

网友G:
聚苯乙烯
聚丙烯
聚四氟乙烯

网友H:
存储效应,增加一点理解角度

这个事情嘛,有点象物体的弹性,当外力释放时,它不能恢复原状的特性对于电容来说就是存储效应。

电容的存储效应和漏电电流是两码事。存储效应也可以叫做**效应,时间长了以后,电荷还可以释放出来,但漏电电流就不同了,一去不复返。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电容的介质对电荷的存储效应
就比如将木桶里面的水倒掉后,因木桶会吸水,水会倒不干净。
用于积分的电容,要求电容的电荷存储效应越小越好。

网友I:
做积分,云母电容还是比较好的!

但小到几P就不好说了!

网友J:
晕。这样的积分,你不要做哦。

。。。。你可以利用电路转换,这样小的积分,质量比不行。顶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