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开关控制蜂鸣器的四种接法

楼主(2009-01-06):
如附件图片所式,三极管做开关控制蜂鸣器NPN和PNP共四种接法,实际运用中到底应该怎么选择?以及各自的优缺点,那位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附加说明

附加说明:三极管的基极接51单片机的引脚,或通过某一阻值的电阻接51的引脚,单片机控制蜂鸣器的通和断。

网友A:
第二个比较好的

第三个如果电平不一样,就比较麻烦。

楼主:
我看网上的电路图,好像用第三个的比较多点。能具体说下优缺点吗?

网友B:
单片机一般上电复位后i/o输出为高

用第三种pnp控制的话,复位后不工作,尤其对于有冬眠动作的系统,这种接法可减小冬眠时i/o口的功耗.而第二种线路在冬眠时要输出"0"才能使蜂鸣器闭嘴,这时系统要增加额外功耗,冬眠电流会增加约100μA(按Vcc=5v,内部上拉电阻R=50k计算,I=5v÷50k=100μA).这是设计者所不希望的.ok.

网友C:
分析一下

用三极管控制蜂鸣器主要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假设AVDD与蜂鸣器供电电压相同,第一种电路是不行的,在高电平时,难以使三极管导通,在低电平时也无法使三极管导通。第二种,是可以的,在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低电平时截止,最好在三极管BE之间串接一下拉电阻,在前基也加一电阻,注意分压比即可。第三种方案正如3楼所说,如果控制脚电平为0,5V的方波信号,而蜂鸣器为9V供电,那这种方案就不行,需要再加外围电路,不是很好,如果电平是相同的倒是可以。第四种方案不是很好,如三极管基极电平为5V,蜂鸣器电源也为5V,此时状态不稳定,不推荐此种方案。
个人认为,第二种方案最好,最好先串联电阻,再在三极管BE 间并联下拉电阻。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可在串联电阻上并一适当大小电容,加速电容。

楼主:
自己理解

我再根据楼上兄弟的说说自己的理解。能使蜂鸣器正常工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A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Ube=1V).B蜂鸣器上的压降为额定电压(暂假设位5V)
图1.如果A和B条件都成立,则B点电压为Ub=Ube+5V=6V,这显然不可能,单片机只能输出 0V.5V,但额定电压为5V的蜂鸣器4V的电压也能驱动,此种方法或许能凑合着用额定电压再高的蜂鸣器这中接发就不行了。

图2.基极为高电平,供电电源为5V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满足条件A三极管饱和,蜂鸣器能正常工作。如蜂鸣器额定电压为12V只需把电源改为12V,蜂鸣器即可正常工作  。

图3我不明白6楼的兄弟所说的“第三种方案正如3楼所说,如果控制脚电平为0,5V的方波信号,而蜂鸣器为9V供电,那这种方案就不行,需要再加外围电路”是什么意思?我把电源改为9V的难道不行吗?

图4只有电源电压大于等于蜂鸣器额定电压+1V时才能使发射结正偏。而无法使集电结正偏,就是6楼所说的“状态不稳定”,对吗?

谢谢,请指教!同时感谢3楼5楼6楼兄弟的回答。

网友D:
强调开关状态!

强调开关状态!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即为饱和和截止2种状态。
饱和和截止2种状态发射极和集电极工作在都正偏和都反偏。
上图3/4都没说清楚,再仔细分析下。

网友E:
干嘛总喜欢在发射级上接东西呢?

我只粗通模拟,印象中发射级上接了东西要引入负反馈的对不?

网友F:
同意楼上

首先,发射极是不能接蜂鸣器的,其次,电平不同时得用NPN,最后,开机响一下没什么坏处,相当于提示MCU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