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线路的作用

楼主(2009-01-08):
帮忙分析下这个红色方块中,工作在交流电220V或380V中,这部分元件,在这个线路中起到什么做用?
谢谢!

网友A:
R1=0,C1=0 ?

楼主:
R1=0,C1=0只是表示一下R1和C1。没有具体阻值和容量

网友B:
R1和C1

R1和C1是阻容降压,D2是错误的!

网友C:
阻容降压

网友D:
不是阻容降压,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控硅开关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