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这句话,各位有什么看法!

楼主(2009-01-08):
   同相放大器具有高输入阻抗的同时,也有易受干扰(由于阻抗高易感应杂散电磁场)和精度低(对运算放大器来说输入端的共模信号等于输入信号)的不足,因而同相放大器常常用于前置放大器,偶尔用于电路中作为阻抗变换或隔离级。
   那么为什么阻抗高就易感应杂散电磁场,它的精度就比反相差,实际上有好多微弱信号处理用的是同相,不解!
   反相放大器的优点是性能稳定,缺点是输入阻抗比较低,但一般能够满足大多数场合的要求,因而在电路中应用较多。

网友A:
完全是不会用的瞎说,拿着优点当缺点

用运放一定要明白一点:
反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严重 受信号源内阻影响!

如果前面没有缓冲级,
如果信号源内阻不确定(或恒定),哪来的精度????

网友B:
反相放大器适合放大电流型信号

如R2R网络输出到DA转换。

网友C:
反相与同相

。。同相要求输入的前级负担轻,故在弱信号中常用。反相能够输出较大的负载,故它比较稳定。。。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男与女。哈哈。明白了吗?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没有问题

所谓适用于前置放大,主要是针对源阻抗高的场合而言。

输入阻抗高,容易受到干扰,是正常的事情。

网友E:
书本上的死东西。

他说的那个精度,是指与反向放大相比,同相放大的精度要考虑共模抑制比,同相放大的共模=VIN。反向放大器的共模=0。

但是求反向放大的增益要折算信号源内阻。这个内阻很难把握。

同相易受干扰是肯定地。假如你的电路工作在,VMAX=50KV T=5MS TR=1US的环境下,你对这个干扰会有深刻的认识。(俺的电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处理100mV的脉冲信号)现在想想都TMD的恶心。

网友F:
笼统讨论没有意义

如果一个系统要求对放大器的精度、输入阻抗、抗干扰能力……的要求都很高,往往是整体方案有问题。

除输入阻抗外,反相放大器的多数性能优于同相放大器。
而输入阻抗低并不总是缺点。输入阻抗高也不是用同相放大器的唯一理由。

交流应用多倾向于(有时甚至要求必须用)反相放大器。为确保直流精度,有时不得不用同相放大器。一些电流反馈运放对反相和同相有强制性要求。

精度指标也可细分为零点、增益、非线性……如果不关心增益精度,或者前级输出阻抗很低,那就不能说同相比反相精度高。

网友G:
视具体应用而定(如输入源特性等),没有笼统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