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A输出TTL电平(频率1MHz)去驱动B(输入电平是LVTTL).直接连起来有些不能正常工作,在A,B间加个跟随器(2904)就没有问题.可是时间太慢.
 问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器件或其他方法.要求转换时间<300ns

网友A:
单方向的用开漏输出加上拉

  双向的加交叉逻辑芯片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

  B供电的LDO输出滤波没有做好,在后面加个大电容没有问题了.

  不明白的是A,B没有连起来各自工作都是正常的,连起来就会有振荡,现在加大电容没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