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湿敏电阻设计一个简单的测湿电路?

楼主(2009-01-08):
我手中有一款湿敏电阻,想用它来设计一个测湿路。湿敏电阻的规格如下:1、测定频率为1KHZ,测定电压为1V(正弦波);2检测时一定要使用交流电桥(LCR),不能用直流电源。

我想用3V(2个7号电池串联)供电的电源来实现测湿功能,但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直流电转交流正弦波的电源,因为这款湿敏电阻要求用正弦波电源才能驱动。恳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要做一个振荡电路,可以用文氏振荡电路或者多谐振荡器加

楼主:
谢谢

谢谢2楼的回答^_^

网友B:
楼主多虑了

你所讲的湿敏电阻跟我们公司用的非常相似.

湿敏电阻的规格如下:1、测定频率为1KHZ,测定电压为1V(正弦波);2检测时一定要使用交流电桥(LCR),不能用直流电源。
~~~~~~~~~~~~~~~~~~~~~~~~~~~~~~~~~~~~~~~~~~
(这句话是说有直流分量会影响湿敏电阻的寿命)

以前做的那些人都是直接加一个交流的方波就完事.
这样,
P2.0 --> Rh+
P2.1 --> Rh-
在500us内P2.0输出高电平,P2.1输出低电平;
另外一个500us内P2.0输出低电平,P2.1输出高电平.
这样流过Rh的直流分量就为零.

不过我现在用的是电容性的来做,
跟这个又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的回答,方波能实现测湿吗?我朋友做过,他说不行呀?

网友B:
自己试下就知

他们用这这种方法做了几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