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Y电容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网友A:
有线电话系统不能有任何与大地或电网的电气连接

    包括较强的电容耦合,所以大地不能接系统地,而输入滤波电容要接大地,这样才能互不影响。如果开关电源的地在内部已与大地回路连接,那就需要进行改造或重新选择合适的电源。

楼主:
呵呵,又碰上chunyang了。3Q

嗯,大地是不能接系统地,这个知道。
现在的电源还是用这个电源,换了个芯片,纹波好点,去掉了Y电容,但在输出加了个共模扼流。效果会好很多,但不知道去掉Y电容有没有其他不好的影响。
另外有个比较奇怪的我不能解释的现像:我的电脑串口联到系统板上时,按理说,电话线会被短路掉的。但我这台电脑就是不会。
我以前用的电脑和我同事用的电脑都会把电话线短路掉的。难道我这台电脑的电源有隔离???

网友B:
插座没接地线吧?

楼主:
而输入滤波电容要接大地,这样才能互不影响?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嗯,我也有点怀疑,

不过是昨天才发现的 ,还没去换个插座来试试呵

网友A:
意思是Y电容独立接大地

    后级系统则不接,这样自然不会有负面影响同时仍保留输入滤波的作用,只是有些开关电源的输出地与大地即输入滤波组件的中间接地端是直接连通的,PC电源就是这样,这时即使开关电源不接大地,Y电容的存在反而引入了电网干扰。

网友C:
LZ,难道你的设备对电话网络不隔离的???

网友A:
那肯定是不隔离了

否则怎么会通过地回路引入工频干扰,不过楼主的系统已经是做成了的,要改恐怕也得下次了。

楼主:
嗯没隔离

是否电话输入端加个1:1的变压器就行了,阻抗600欧。
可能到最后还是不会加,省成本
我刚毕业半年,入这行不久,学得也不精,以后要多向前辈们请教。
21IC也注册蛮久了,但上得比较少,但每次都受益匪浅,以后会多逛逛的,看看旧帖就学到了好多了

楼主:
Y电容独立接大地?

什么接?插头也就两座的啊?听公司同事说Y电容是将共模干扰引回电源端是这样的吗?好多东西要学哦

网友A:
插头必须使用3芯的,中间的接地点必须可靠的接大地

网友D:
唉,现在很多插头插座的第三芯是假的。

你常常会郁闷地发现它的地线居然是根没铜芯的塑料线。

楼主:
刚试了下,我的电脑确实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