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波形产生的过程

楼主(2009-01-09):
电路如下:
图中的万用表档位如下:
XM1,XM4是测电压的,
XM2,XM3是测电流的。

B点的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
B点怎么会产生了负电压?
为什么会有电流从GND通过D5流至B点?
各位老师如果有时间不妨仔细的帮我分析下波形产生的过程,我的头都想大了
电容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谢谢!

网友A:
晕...已经回复过了...

当输入降低时,C1通过R1、D5放电,从而在B点产生负压,大约为-0.7V,即D5的饱和压降。

网友B:
参考

  适当增加C1的容量再运行,看看B点波形的变化,对C1充、放电所起作用可以有更直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