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告诉我一款 频率到电压转换的IC

楼主(2009-01-10):
各位大虾 请教一款 频率到电压转换的IC
  50%占空比的TTL信号. 5K hz左右

谢谢

楼主:
路过的朋友,帮忙指点

楼主:
那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也可以不用IC

先用单稳将输入脉冲变换成脉宽恒定的窄脉冲,然后经RC低通滤波器获得的直流电压就与频率成正比了。

网友B:
LM2907或LM2917。频压变换器
LM331是压频变换器吧?

网友C(2017-06-19):
引用 网友B:
LM2907或LM2917。频压变换器LM331是压频变换器吧?

求教,请教,LM2907的输入信号可以是0到5V之间跳变得方波信号吗?谢谢啦?如果可以的话是有相应的电路分享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