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通放大电路,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2009-01-11):
从电路图里面能看出来C1 L1 与R2 R3构成带通滤波器。
C2启什么作用。
C4和R5 R6启什么作用。

网友A:
本以为没有多少人会再用三极管搭电路了。。。

网友B:
C2启什么作用

起到电容的旁路作用,滤去滤波电路中没法滤去的高频信号,一般用0.1/0.01UF

楼主:
请问如果想把通带的频率降低一半。

如果想把通带中心点的频率降低一半,最简单的办法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C:
个人觉得

C4和R5 R6的作用是消除电源纹波的干扰,但一般是在电源部分用大小电容虑一下波的,不知着电路用拿?

还有“启什么作用”的“qi”应该是这个“起”吧?

网友D:
从表面看有多余元件,把参数标上会好理解点。

网友E:
是不是画错了

R5R6是不是画错了,电容C4接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间改善其频率响应特性,

网友F:
量变挥产生质变,不标参数时的分析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网友G:
R5 R6 两个电阻多余

和一个 R5//R6 电阻接地完全等效
没有参数,楼主说是带通,我也可以说是陷波(带阻)

网友H(2009-03-05):
木,楼主的VCC是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的

直流的就是给三极管反向增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