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低音**电路,郁闷加奇怪的事

楼主(2009-01-12):
下图电路是低音处理电路,处理后经过电位器输给功率放大电路,功率芯片用的是TDA7294,功率放大电路单独测试了是没有问题的,如下图接到功率放大电路后先是有低音出来的,但是过个一分钟声音就变小而且音质变次,很沙哑的感觉,断断续续的,我把输入到7294的接线拔了,又插进去又能有低音出来,再过一分钟,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

哪位高手能帮帮小弟

高手能说说电路里的两个0.047UF电容什么用途吗。还有帮忙仔细说说电路原理
谢了!

网友A:
到后级的隔直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的

两个电容用来旁路高频信号。

两个运放在图里基本白搭没什么用处。

菜鸟做的话会把两个运放分别接L与R,在运放输出端混合,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B:
ic1-1可不是白搭,ic1-2确实没必要

楼主:
那我5脚直接输出怎么样

前级电路输入端加了4.7uF的电容。如图。输出端还要加吗?
图上的所有接地端要不要接到我画的那个接地位置啊?

高手帮忙啊

楼主:
到后级的隔直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的?

哪个电容?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C:
晕了,楼主竟然没有把地接到电源上去!

难怪你老说一会就声音沙哑啦!不过也不能全怪你,图本身没画好。

网友D:
地不相连肯定有问题,还有IC1-1和IC1-2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刻意留下的一些错误。

楼主:
地线我已经连了啊

地线早就自己连了。这故障不是地线没有连的问题啊

楼主:
改过了的图

直接从5脚输出看看

楼主:
奶奶的!耦合电容接反了,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网友E:
这两张图也不对

3脚没有直流回路,应用时,如果是单声道输入,可以直接将R2接地;如果是双声道,则可改C1为一只大电阻。

这也不行,可改C1为一只大电阻。

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前面有直流成分来到本放大器。因此,要通过电容进行直流隔离,但同时要保证本放大器的输入端也有直流回路。

电容接反不接反,不是故障的主要问题。7815和7915应当接地。IC1-2不是影响音质的主要因素。

------------
这个应当是指输入,而不是“后级”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到后级的隔直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的

网友C:
看来 iC921 才是说到要害之处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C3上关联1M电阻。

网友F(2012-10-18):
谢谢,楼上的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