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俺以前写的**:

楼主(2009-01-12):
如图的一个电压比较器393

V1和 V2做比较,V2为参考电压输入端,假设比较器电源为15V,我们知道,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可输出饱和电压13.5V,这个电平应该够供电给一些IC工作电压之用了,但是经常看到比较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上面还有一个如图的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有什么作用呢?谢谢了!

楼主:
电压比较器

呵呵!如图

网友A:
393输出是开漏输出

加上上拉电阻才能输出必需的高电平

网友B:
电流?

考虑到一些电流大小相关的问题吧?

楼主:
请问什么叫开漏输出

不是太明白!高手能不能讲得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C:
OC

开漏=漏极开路

网友D:
呵呵

呵呵,真的谢谢大家了!终于看了那个OC让我明白了!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比较器,不需要上拉电阻,直接可以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E:
运放就是了

网友F:
需要控制电源的IC V+直通,V- 由比较器输出控制就行了

网友D:
需要控制电源的IC V+直通,V- 由比较器输出控制就行了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F:
就LZ问题应答

见一楼的"这个电平应该够供电给一些IC工作电压之用了"
  受控IC接七楼图的VCC/OUT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