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光耦的传输效率最高?

楼主(2009-01-13):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加上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B:
选择高CTR的RANK等级光耦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的目的是要没380V/220V的有无,因此,希望限流电阻发热要越小越好。

网友C:
这个不必太在意电阻的发热

毕竟不是特种用途

网友D:
怕发热就用电容和电阻串联降压

楼主:
用电容,可靠性就下降,不爽

----我的印象中,电容的可靠性要比电阻差很远很远,很远。

发热是我最关心的地方,不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比如是380V,0.1mA电流就是几十毫瓦的差异。因此,减小发热是提高可靠性的重要措施之一。

网友D:
电容怎么会可靠性差?

用CBB薄膜电容,很可靠的。

楼主:
举例说:维护中,不论到哪里

总是发现电容坏10个也不见电阻坏一个。

因此,我对电容的印象“很坏”,能避免就避免。

网友A:
检测380V/220V电压的有无,使用521-1没有问题

1、使用2个限流电阻串联,以前有大虾讲过电阻的耐压的;这样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2、电阻越大越好,来个200K/1W以上;不要担心光耦不能导通;把上拉电阻加大就行了;当然负载要小一些;

我以前也想做这样的电路,曾经做过实验;后来觉得把AC220V引到电路板未必是好事,还是加中间继电器了事;

但是这个电路做个实验,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有达林顿结构的光耦

如 6N138
CTR 很高,但漏电流大,速度也慢
其实你自己在后面加个三极管一样是达林顿结构

楼主:
你们的意见很有益

谢谢你们!!

我们有直接在板上的,而我还想在相序检测上获得应用,这样,电压就更高,电阻功耗就要更关注。

谢谢赤铸,我查了查,注意到6N138是低压系列,6N139是高压系列。它们的速度应该不是问题,才50Hz。

另外,发现下面这个更小,可是,一想又发现它“太小”,有点害怕它那么小的IF,才40μA:
HCPL-4701 4731 070A 0730A 40μA 800% 18 V

网友F:
ps2501 CTR 是300%,是最便宜(0.3元)且CTR较大光耦

输出上拉够大,输出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