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求助(带图)

楼主(2009-01-13):
(无正文)

楼主:
图有误 重新发一个图

楼主:
如上图

要求:R17上要求为5K 方波,峰值0.4v,
站空比50%这是固定不变的 由单片机决定了
也就是说R17上面的波形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经过U6A的输出 大概是 0.6V,
U7的-端 也是0.6V,我想要的是C9上是稳定的直流信号。
但是现在由于5K信号的影响,U7A的输出端不是一个固定的直流电
而是如下图的波形。导致C9上的波形 也不固定。如下图。

楼主:
3楼别急嘛 这不是还没发完吗。

U7A的输出是
和C9上的图

楼主:
C9的图发错了 太急了 呵呵

网友A:
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如何才能实现 R17上的波形不被影响呢

忘记说了 R117  是一个可变的值 比如3-10欧姆变化。
要求这个变化 R17上的波形不能变,那么我的图的意思是:
靠8550来调节IRF7509上的电压,
结果用我的方法 产生了如上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看看 是不是可以调整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换个方案,谢谢

楼主:
8楼不行

问题的 关键是 由于Q4B 被关断的时候
C9上的电压被突然拉高。如7楼的图所示。

网友B:
Q4的驱动方式错误,不能这样接

网友A:
好了,现在不会突变了,

网友B:
楼上,根本不是Q?的问题

把Q4A去掉不接就能正常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本来的设计思路就是错误的,相信很难调出来

网友A:
不知道电流为什么非要是方波的,

网友D:
看了一眼

从D2、 R12开始来看,反馈信号走的是 峰值检波,正向放大,和PWM积分的三角波比较器,生成的新pwm控制Q?,Q?来决定C9上的电压,此电压经过5k的斩波后又从峰值检波电路反馈回来。

R17上电流变大,U7A负端变大,大到一定程度... 分析错了。
似乎整个系统是PWMTJ开环控制的。

假设pwmtj积分后的不是三角波而是直流信号。
R17上电流变大,U7A负端变大,大到一定程度后U7A输出低电平,停止充电,C9电压回落,R17电流回落。
原来是个降压型的dcdc,反恐点也就是R17上的电压肯定是可以稳定的。
真如楼上所说,Q4A是没有用的。

U7A是个开环的比较器,输出波形是对的。如果要输出稳定的直流,应该加负反馈啊。
如果不加负反馈,尝试在在Q?后端到地先加电容后串电感,C9上的波形就会降低下来。
布线的时候新加的电容的地和前级5V滤波用一个,正好抵消。

楼主:
12的方法试了一下 不行 没效果

Q4A,Q4B 是一体的
而且要它轮流导通给我产生方波,故不能去掉。
只好另想方法,就算去掉Q4A,仍然有一半时间是不导通的
,C9上的电压还是会被拉高。

网友B:
Q4A怎么去不掉呢?

把Q4A的1、2脚都悬空不接,然后1、2脚短接,就想当于Q4A没作用了。
我想楼主还不知道问题所在,Q4A和Q4B的栅极连在一起,在PWM电平过渡的时刻,两个MOS管相当于对电源短路,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将电容C9放电。由你C9上的波形看得出,本来C9上的5V电压被短路电流拉低到2.5V左右的不稳定电压。
总而言之,Q4A和Q4B这样的接法不可取,去掉Q4A后,由于Q4B以R117、R17作载,R117上的电压仍是规则的PWM波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由于用的是恒流的方法
虽然电流能恒定 但是 波形不能恒定不变
故前面的方法不可取
ljm810010 的意见在我这里用不上 谢谢
现在用恒压的方法,在C9上取样反馈即可。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改法:

D2短路;
R114拆掉;
C9拆或换1uF;
R12换成100k;
R11换成300欧姆;
Q?BE极并200欧电阻。
以上只改参数不改电路,简单,但是电源抑制比很差;
若需进一步提高性能,则可以按附图更改,并将C10减小到1nF;

原来电路中的C9是最大的敌人,作为一个电流源,要求其内阻无穷大,但你加了470uF的电容后,对于5kHz开关工作的负载就等于是恒压源了。

楼主:
另外Q4完全可以用一个8550来代替。

反正只是产生方波 没必要用这么贵的东西。

网友E:
LZ应该去看看BUCK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Q7A根本就是开环,要改成12楼那样变成PI控制器

楼主:
楼上没有理解运放,还得去看书补习。

网友E:
23楼,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就在前不久

在做PWM功率驱动的时候,电路很像你现在这样,问题就处在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开关,那么Q7A是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定的闭环。
如果是有开关,可以看作是一个P等于开环增益的控制器。开关就是对真个闭环的强大干扰,单单靠P控制是不能稳定的,等于开环

网友F:
8550说: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