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端加电容造成输出波动的原因

楼主(2009-01-15):
    下图电路为三线制PT100最后一级消除线电阻的运放电路。电路N1A处电压约为1.6V直流信号,N2A处电压约为3.4V直流信号,两处输入的峰峰值小于50mV。但运放的输出峰峰值却大于500mV。造成AD采样后,测量值变化很大。经过多次试验最后把问题锁定在47uF的钽电容E45上,去掉此钽电容后,运放输出电压稳定了很多,峰峰值小于了50mV。
   我想请教为什么此处加上47uF的钽电容会给此运放电路的输出带来如此大噪声?希望各位大侠能从原理上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N2A在哪?

未看出“三线制”体现在哪

网友B:
加个电容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电容加在运放6-7脚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两个输入端分别对地接电容

网友E:
消减尖峰,4、5楼的方法都可以

楼主:
原理上给予指点

    我理解楼上各位大侠的说法,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也认为加个47uF的钽电容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这个电路出现输出波动这个问题时,才把问题定位到是这个电容引起的。但不能因为取了电容解决了问题,就不去想为什么这个电容会引起输出产生500mV左右的波动。所以还是请给位大侠能从原理上给予指点。谢谢。
    另外,我还想请问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的差异。因为在开关电源芯片LM2675的设计文档上,范例输入电容如果选用铝电解电容为330uF/16V,而用钽电容则为15uF/25V。为什么两种不同材质的电容在使用时容值的选取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网友D:
考虑一个共模交流信号加在N1B上,然后电容对交流短路,

自己去分析输出多少吧。

网友E:
钽电解的ESR比铝电解要小很多,频率特性也好很多

而且钽电解100uf以上的价格比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网友F:
E45的作用就可以将N1B上的交流成分放大无数倍

还有,楼主的整个电路肯定多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而且多用了AD的输入端子和计算量,
还有,多用了N个精密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我用ORCAD进行了仿真

楼主:
仿真结果

运放是一个减法电路,我在直流分量上叠加了一个±1mV的正弦波信号模拟前端的噪声信号。
实际电路运放的输入噪声信号有±10mV左右,仿真的结果运放输出振荡更大。

楼主:
未加干扰源

取消叠加在直流分量上的交流信号源,相当于取消了干扰信号。

楼主:
保留干扰源,不加47uF电容

在直流分量上叠加了一个±1mV的正弦波信号模拟前端的噪声信号。但去掉47uF电容。

楼主:
干扰源为频率100HZ时候

在有47uF电容,将干扰源频率变为100HZ时候。

楼主:
干扰源为频率100HZ时候

在有47uF电容,将干扰源频率变为100OOHZ时候。可以看出在1000HZ时候,输出振荡更大,为什么?这种电路如果没有仿真软件,我该如何计算它的振荡?

楼主:
还是希望有大侠能给予原理上的指导。

还是希望有大侠能给予原理上的指导。如果您觉得解释这个现象需要花费您很多时间,也请您告诉我读那本具体的书的某部分,就能很好的理解这个现象,避免以后反同样的错误。
其实现在很多电路设计,我都是读读芯片资料,抄个参考电路,也没有去深究原因,但是一旦遇到疑难杂症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希望能与大家探讨。

网友G:
运放相位补偿问题

我猜,虽然我不是搞模拟的
记得一本鬼子书里写过

网友H:
减法器那能在+-跨接电容?

这样于,+信号直接跑到-端去了,对+信号而言,形成一个微分电路。增益当然比较大。

网友D: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振荡,就是直接对输入信号进行了放大的

要分析交流放大电路,将电容短路,然后你再去分别计算单端、差分的增益看看。
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怎么去计算,别人给你计算出一个结果,你也是看不懂的。

网友I:
是否自激振荡了?

按楼主仿真的结果,有可能电路产生了自激震荡,不输入信号是否有一定幅度的低频或高频信号输出?如果有,在反馈电阻上面并一个小容量电容试试.

网友J(2009-02-19):
相移

在输入端加上了电容,回造成输入信号的相移,在加上负反馈,极可能使相移达到360,并且反馈增益大于一,因而引起荡。

网友K:
加了电容,输入信号除了原输入外

直流信号上的噪音也通过电容叠加到“-”端,因电容的阻抗很小,放大倍数会非常的大。

网友L:
两个无极性电容,分别与JR153,JR144并联,不要用钽或电解电容

E45不是“没用”,而是毫无道理

网友M:
晕死 没有见过这样用的

严重破坏了负反馈

网友N:
呵呵

电路原理上用复数--阻抗形式表达来推导一下输出和输出的关系,你就明白啦。不过你要清楚复数的计算

网友O:
大大的错

加了此电容,负反馈被严重滞后,能不振荡吗?

记住,负输入端不能直接电容到等效地(地,电源,包括信号源,除非信号源内阻较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P:
电容太大了

电容太大了

网友Q(2012-11-09):
应该是两个输入端分别对地接电容
仪器仪表放大器是这么做的

网友R:
文峰聊书斋,awey等人说得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