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高频不失真时钟信号?

楼主(2009-01-16):
现有一个系统采用了高速ADC,需要40Mhz的单端时钟信号,不仅要求时钟信号占空比准确为50%,同时要求时钟信号为5v,cmos电平,而且要求时钟信号尽量为方波。

目前我采用的是有源晶振提供一个80Mhz的震荡信号,示波器观察是类似三角波的波形,经过CPLD两分频后输出40Mhz的信号给ADC,发现该40Mhz信号也还是类似三角波信号,而且该信号的低电平不为0v,为0.8v左右,高电平也不为3.3v(CPLD3.3v供电)而是2.6v左右。完全不能满足高速ADC的时钟需要。

当时我分析是CPLD的输出信号,驱动容性负载能力太弱了,因此购买了74F125,74F109等高速缓冲器,将CPLD输出的信号经过缓冲后送给ADC,然而实际测试时,经过74F125输出的信号还不如CPLD原始输出的40Mhz信号,这就有些不能理解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难道说只能采用时钟合成芯片才能获得这个时钟信号?

网友A:
高速时钟信号必须要考虑阻抗匹配、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

其实你的ADC要求的时钟也未必就见得有你所说的那么严格,可以放宽松很多的,
倒是对时钟的抖动有一定要求,其它的低电平0V拉,高电平5V拉,多方拉什么的,可以放宽点的。

网友B:
在靠近ADC时钟输入处就近布设有源晶振和高速门电路整形即

用40M的有源晶振。

网友C:
晶振并不好

晶振确实能产生一个稳定的类似正弦波的频率信号,但事实上采样时钟要的是一个准确地/快速变化的时钟,要求信号的压摆率很好。
如是单路信号用PLL + 分频器, 例如ADF4360-9;多路的话选择一个专门的时钟芯片。

另外目前的逻辑电路的附加抖动都比较大,不适合做时钟驱动。高速比较器例外。

网友D:
是不是示波器原因?

1.而且该信号的低电平不为0v,为0.8v左右,高电平也不为3.3v(CPLD3.3v供电)而是2.6v左右?
  CPLD输出端低电平为0v,高电平也不为3.3v 。

2. CPLD输出的也是类似三角波,除非后级影响,测出来的不可能是三角波

楼主:
示波器已经打到了10x档

采用的是TDS1012B示波器,示波器已经打到了10x档,10x档的输入电容比较小,测量高频应该问题不大才对。

我原来的方案就是采用晶振+高速门电路(F系列),示波器实测波形还是没有改善。

看来XFZ的建议是比较可行的,只是这种芯片成本也高,也不太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