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LED死灯解决办法

楼主(2009-01-17):
用LM339做了一块非常简单的电量显示单面板,其中有一个蓝灯发光异常,批量生产后,100个电路板中有30多个蓝灯不亮,等过一会再测可能就亮了,换了一批灯,效果还是一样,这个电路是单走的,一个1/8W 1K的电阻和LED串联起来,测试时用稳压源外加的+5V直流电压。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电路PCB图如下:

网友A:
贴电路图吧...看PCB累死人。

网友B:
蓝光LED是特别的

  其他LED都是2V多压降,蓝光一般是3.5V到4V压降,自己测下电压电流看看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就是一个1/8W 1K的电阻串了一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

正常发光的二极管两端电压是2.5V,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是20mA左右

不发光的二极管时,送不上电压,几乎为0,电流也几乎为0

网友B:
把限流电阻改成100欧即可

  我还碰到更奇怪的事

  5V-100R电阻-PC817光耦-LED-5VIO口的系统
  IO口拉高的时候,LED灯竟然还在微微发光,一测,光耦和LED连接点竟然有6V电压
  电源和IO口只有5V多,二极管又都是单向的,居然有6V电压,LED两侧压差0.6V.
  真是见鬼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楼上的办法(换成100欧)我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可能你灯的质量不行吧?

楼主:
回复楼上

已经换好的了也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干扰导致的,比如静电之类的干扰,或者其他干扰

网友C:
不一定是LED的毛病吧?

不发光的二极管时,送不上电压,几乎为0,电流也几乎为0
??

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查查回路其他地方?

网友A:
送不上电压?那测你的电阻两端分别对地电压多少?

网友D:
贴个全图吧

这样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F:
确实应该贴出全部相关电路

网友G:
唉,个破led驱动电路还有啥保密的啊!!

贴个全一点的原理图啊!!

楼主:
当然没啥可保密的了,是整个图太小,看不清楚

昨天是不在了,现在贴上,大伙帮忙看看吧

网友H:
原理图

谁会拿PCB来看阿

不发光的二极管时,送不上电压,几乎为0,电流也几乎为0
??

如果出现以上情况:一、测量方法有误;二、5V电源问题

楼主:
整个电路原理图

刚贴PCB是我看错了
整个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个电路很晕...你可以只抽取驱动部分、蓝LED相关部分的图

重新整理一下,把图的流程理顺了...你该不会是直接拿393的高电平来驱动LED吧...它是OC的..

楼主:
回复楼上

和那支蓝灯有关的电路图就是前面发的那个简单的图,一支1/8W 1K的电阻串联一个LED然后接地,电阻前面加+5V直流电

网友A:
那你说的加不上电是什么意思?电阻两端对地电压分别多少

楼主:
回复楼上

直流电源---接插件---电路板
在接插件处就检测不到电压(电阻两端电压也为0),但拔下电路板检测电压正常

网友B:
是不是做板的时候有毛刺

  铜线有毛刺通向旁边的线路了

网友A:
那可能是有地方短路或者开路了...

楼主:
回复22楼

有这个可能,用示波器能检测吗?是直流电啊,一条直线,正常的灯只在点亮的那一霎那有电压跳变

网友A:
不用表,眼睛观察有没有地方短路或者开路就知道了

楼主:
我去拿一块仔细看看,但是……

但是如果是有地方短路或开路,那半数以上的LED灯发光正常怎么解释呢

楼主:
刚看完了,没有短路和开路

灯腿旁有一小块铺地,会不会是他给干扰了呢
先去吃饭了。谢谢各位给想的办法!

网友A:
够晕...电源电压都没了,其它灯还能亮??

楼主:
只是不亮的灯送不上电

有些能亮的灯当然有电了,正常发光的灯两腿的电压都在2.5V左右,电流在20mA左右,不发光只是不稳定现象,现在把这个现象定为“LED死灯”现象,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A:
VCC5V都没了,怎么其它地方又有了?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那肯定就是连接这个灯的电线断了,没其它理由了。

一条线,连接AB之间,现在A点5V正常,但是到B点后5V没了,那肯定是这条线断了。

楼主:
是我描述不清,

等整理好所有的症状再发上来
谢谢解答

网友A:
哎……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吧:

先测量驱动这个LED的引脚是否有电压,如果没电压,检查驱动是否坏了或者断路或者对地短路。
如果有电压,则测量流过LED的电流,如果电流够大,但是LED不亮,说明LED坏了。如果有电压
但是没电流,则可能是LED开路或者限流电阻开路。就这么简单了。

另外一个办法:把蓝灯换成普通的红LED,看它亮不?如果不亮,则说明是驱动问题。
如果亮,则可能是驱动蓝灯的LED电流或者电压不够。

网友I:
不是一般的晕!管了标号,电阻标号也不说!

电路是个腌菜干,汉语就象个外国人!

网友J:
看了这么久 感觉楼主做事比较混乱。

楼主完全可以提取主要的电路图出来
画一个兰色灯的电路就可以了
搞得这么复杂,还贴PCB,第一次看见,比较无语。

网友K:
还是设计有问题

D10亮不了。

网友L:
你的灯购买时候有没有抽检不合格的?

网友M:
楼上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N:
led死灯方案

led限流电阻太大了用i=v/r算算,换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O:
40楼说的重点了

灯上不并电容,也要并个电阻

网友P:
真是的,还有个问题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P:
真是的,还有个问题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一LED的问题把你们高成这个样子,还好我知道一些解决的方法,我一样也在一些集成电路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要做的你不亮的这个LED灯部分电路,你贴上的图我看不清楚。你可以把电路改动一下。在该电路上IO(-PC817光耦-LED-5VIO口的系统)中出入在一只三极管的B极,E极接地,了点LED灯接在C极上看看,记住你的电压不要改变,限流电阻为390欧看看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