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对管Q3、Q4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1-19):
(无正文)

网友A:
画错了。Q3和Q4的基极电流流不出去。

楼主:
补上Q3 Q4的基极偏置。Q3 Q4是做对称负载吗?

楼主:
补张清楚的图

网友A:
做恒流源使用。

网友B:
直觉

恒流源. 但是电路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 外面的偏置是没有的, R15接错了, 恒流源应该是 B,C 之间有个电阻吧

网友C:
为什么LC回路用两个?

原图右边是一个LC回路。

网友D:
同意六楼

同意六楼见解R15这样会使Q3Q4不稳定。

网友E:
是吗

是镜象电流源

楼主:
回 airwill

Q3 Q4的基极有偏置的,对地电平约为1.7V,如图中R13和R10构成。

Q1 Q2的基极电平约为3.3V。L1 和 L2上会有相位相反的振荡波。

R15 确实是这样接的。图中,元件都是对称的,所以判断R15在这里没有错,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F:
Q3、Q4不是恒流源,是恒压源。

实际所起的作用是将5V电源降低为 5-1.7-0.7=2.6V。
其实只要有Q3、Q4之一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R15短接起来)。设计者似乎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对称才弄成这样。
为什么要降低电源电压?不知道。
LC回路分裂成两个,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网友G:
Q3 Q4没有用

Q3 Q4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