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工作状态判断(英成华版的经典习题)

楼主(2009-01-19):
题中设导通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为0.7V,试判断两个二极管的导通,求解电压表电压。

我自己理解为:D2较D1更容易导通,所以D2这一支路就可以优先确立电势,从而明确4点的电压,D1是在4点电压明确的基础上才可确定是否导通。
由此推广,此电路再并联n个阴极基准电位不同的二极管,也必须先找处优先导通的那组,从而确立4点电压,在确定其他支路中的二极管导通有无。
个人认为自己理解的不到位,有没有更好的解释,请指点!

网友A:
D2导通,所以4点电压为-2.3V,因而D1截止

网友B:
怎么算的~

请问楼上如何得出的~

网友B:
请教~

为什么我感觉那个电阻再怎么变化~应该就-2.4V左右的样子~
这只是我的感觉~我刚学不久希望请教怎么通过计算方式得到~

网友A:
是的,电阻阻值多少可以不考虑它,有个电阻就行了,别让

先分析4点电压。只有当4点电压大于3V+0.7V时,D1才能导通,而此时D2早已经导通了,
它只需要大于-3V+0.7V时就导通了。因此D2的导通将会箝位住4点的电压在-3V+0.7V(即-2.3V)处,
因此次时电压表的读数为-2.3V。

网友B:
谢谢~

感谢圈圈~
你的博客我经常去~最近怎么不写**咯~

网友C:
你的说法很对,COMPUTER00对的

网友D(2009-02-19):
Break wind

F U C K   the  privilege  ,there is no concept--privilege left in the dictionary for circuit analysis.You should suppose the current walk along one spur track of the system ,and then calculate any point of it.

网友E(2009-11-17):
讲得很好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