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 最后一帖:讨论普通红外接收管防阳光的问题。

楼主(2009-01-22):
在很多智能设备中,都会使用到红外线逼障的问题,
很多用一体化接收头来防阳光,但是考虑到,成本较高,而且容易收到
反射信号,(就像电视遥控器一样),另外不能调节幅度,所以想采用普通的红外接收管来防止阳光的干扰。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看一下太阳光的光谱图

阳光的光谱不是连续的,可以让感光片感光的谱线,叫发射谱线,有上万条;不能让感光片感光的部份,叫吸收谱线,吸收谱线有2万多条,你可找吸收谱线较为宽的部份,查到其波长,找这个波长的红外管,最好再加个红色的滤光片

网友B:
你要自己做调制和解调当然也可以。。。

阳光造成的背景干扰是一个常量,如果加上调制,还是可以避开的拉。。。

网友A:
楼上:注意遮掩效应

网友C:
一体化接收头还叫成本高

网友D:
调制和解调

楼主:
“阳光造成的背景干扰是一个常量”

不对 ,绝对不是一个常量
很简单的例子,从有阴影的地方移动有阳光的地方
阳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受到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再加上有多路信号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通道,
相当于某一通道阳光时有时无,都会产生很多干扰。

5楼: 一体化接收头还叫成本高
普通的管子就只要2毛钱,一体的 要2块钱
如果用上10对,自然是高成本。而且由于得到的结果是数字量,
对黑的反射面和白色的反射面距离难以控制,往往是白色刚好,黑色就不行
黑色刚好,白色就太远。(这里假设机器离墙壁5cm就后退)

PowerAnts 说的滤光片,估计是很有讲究的,材料比较难找。

调制和解调或许可以,但是强光下,估计信号会被淹没。

网友B:
我说的常量指阳光形成的干扰是个比较稳定的值

用调制就是要把信号的传输改成频率的方式传送,如果还是模拟电平的方式的话,肯定避不开的嘛。

至于加滤光片的话,你买的那个一体化的前端,一般都有一个滤光片,但那不滤除红外信号的把。。。

至于强光下信号会被淹没,调制解调后做差分放大啊,即使不是强光,也是需要差分的啊。

其实你最到最好,只会比用一体化的贵,而且还没人家的可靠,不信你可以试试,但最好必定是满头满脸是血。。。

网友C:
开什么玩笑,一体的要2块钱

超过五毛都叫贵了
要不然全世界的电视音响空调等设备都不会选用一体化的了。

网友E:
对呀用什么接收管那么贵啊?

网友F:
你的应用一体化的就不要考虑了.不差钱.用过的应该知道的.

网友G:
可试下用lcd前面那层偏振片,注意下放置方向

网友H:
调制,解调

另,偏振光+偏振镜(成本贼高),嘿嘿

网友G:
偏振片不贵的

网友H:
偏振光源贵

楼主:
超级郁闷了!

想用LM567对红外信号进行锁相,结果发现,我发射多少频率的信号,
在阳光下(不靠近墙壁)接收管收到的就是多少频率的信号,和我发射的信号频率一模一样。

原因居然是我发射的信号被阳光打回来了。
用微观的解释就是两束光子相撞,我发射的光束被阳光的光束反弹回来,照到了接收管,虽然信号比用墙壁反射回来小,但是既然用锁相环功能就应该把信号给放得很大,但想不到信号被被阳光打回来,锁相环功能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F:
a

"原因居然是我发射的信号被阳光打回来了。
用微观的解释就是两束光子相撞,我发射的光束被阳光的光束反弹回来"

呵呵今天是愚人节么!这个解释有什么证据么?理论上的推导也行啊!

楼主:
LS

我是看波形啊,在阳光下,用手挡住反射的话,信号能满格3v方波 频率2k
不挡的话 是1v类方波,频率2k 完全和我反射的波形重合,也就是我自己发射的频率。
把窗帘拉上就没有这个1v类方波了,所以我想被阳光打回去了
阳光相当于一面无形的墙壁啊。不相信你可以去做个实验的。

楼主:
还有

不管我把频率改成多少,比如1k-10k
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G:
用这个吧

红外滤光片

红外滤光片

产品简介 »
  红外通过滤光片IRPassFilter
  红外线通过滤光片运作在一个较宽广的温度范围,基本上将所有可见光波段的光反射,而让红外线波段的光能够穿透。红外线通过滤光片主要目的在增加目标空间的温度,因为红外线可以传递比较多的热能。

  红外截止滤光片IRCutFilter
  1、红外线截止滤光片通常被使用在保护需避免热伤害的光学系统中,藉由反射红外光,也将热能反射回光源方向。
  2、红外线截止滤光片对数位相机镜头的CCD,CMOS感测器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感测器通常对红外光过份敏感,会造成侦测的影像色偏或出现人眼但不到的影像。因此它可校正影像感测器比较接近人眼的状态。

  日/夜两用型红外线截止滤光片(DayandNightInfraRedCut/blockingfilter)
  日夜两用型红外线截止滤光片通常用在监视系统。日夜两用型红外线滤光片在白天时可以矫正CCD/CMOS的影像缺陷,而且使用800~1000nm的红外线波段抓取夜间的影像。
  亿达薄膜在日夜两用型红外线截止滤光片产品上,具有非常独特的竞争力。商  标产品产量产品价格公司名称
ETAFILM
28800/月
1元/片
亿达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F:
a

楼主你用的是一体的吧?一体的再加上漏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发射管和接受管用黑色的管子装起来,头加红色滤光片,屁股用黑胶封死.还有你的频率也不对头啊如果是一体的话.至于你说的反弹我觉得还是主观的武断!

楼主:
tyw有疑问

阳光中也有各种波长的红外线,我发射的也是一定波长的红外线,
用滤光镜的话,把自己的红外线也给滤掉了
(接收管收到的必须是发射管的红外线啊)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22楼

不是一体的

网友F:
a

"用滤光镜的话,把自己的红外线也给滤掉了."
不会滤掉的.你看到红色是因为其他的颜色被滤掉了只剩红色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滤光镜就是红色的透明塑料片就行了,实验室里不用它也很好
为了将阳光的影响减到最小我们的产品还是用 了.它对探测距离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用分体的可以很轻松做到防干扰防阳光.你就是拿着电视机的遥控器对着接受管狂按也不会影响它正常工作的.
.

网友I:
只听说过干涉衍射

没听说过“两束光子相撞”

网友J:
用LM567就对了。它的灵敏度是超强的,把通频带

压缩一下,5米以上的反射探测范围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G:
是红外通过滤光片哦,不是红外截止滤光片

有两种,不要选错了,量大不是很贵的

红外通过滤光片IRPassFilter
  红外线通过滤光片运作在一个较宽广的温度范围,基本上将所有可见光波段的光反射,而让红外线波段的光能够穿透。红外线通过滤光片主要目的在增加目标空间的温度,因为红外线可以传递比较多的热能。

楼主:
tyw

红外通过滤光片
没错,是用这种,但是阳光中的红外源
是最强的,还是来干扰我的信号的啊。
难道说只要把可见光滤掉,就不会干扰了吗?

网友G:
但你的红外源是有载波及编码两道门把关的

自然光不会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如你的手机只有你号码才会呼叫你.
一般设备采用这些措施应该可以实用了
否则的话可试试偏振片,有液晶片的话可揭下前面那层膜试试.(约0.3mm厚,浅灰色半透明的塑料片,粘上去的,可用美工刀慢慢剖开)

楼主:
按我前面说的

阳光就如一面无形的墙壁 把我的发射信号给挡回来了
那么加了滤光镜照样打回来。编码都失去意义,
干扰信号和发射信号一模一样。
我这边有台机子,根本没用滤光镜,但是照样在阳光下
不受干扰。我观察了下,感觉主要是靠它的
结构来保证的。
它的两个管子离得比较开,成“八”字型放置。
(而我现在的两个管子很近,几乎平行)
这样的话,阳光挡回来的信号不会到接收管去。
电路是四层板,比较难拆,但是上面也就也个LM324
相信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路。所以我猜测是结构来保证的。

网友F:
a

晕死!无语!你别再提光子相撞反弹理论好不啦!搞技术的要严谨好不辣!首先我不相信光会被光反弹.就算真的被反弹也不会让你的红外接受管产生1v的信号(以前的科学家都吃屎去了?).就算真的反弹光产生了这个1v信号你的证据也不充分.如果是漏光呢(已经提示过你了)......   如果灵敏度很高被玻璃反射呢?先前反射被窗帘吸收掉了.我说这些都是假设就是想说还有很多可能.这么大胆的假设就被这样粗糙的证明了?理论是也不够.

楼主:
LS

楼上你也没证据证明不可能啊!
不好意思 玻璃是透明的离我有2米远,另外不对着玻璃还是有反射的信号,
信号强度有1V是我把信号都给放大了,本身信号也很小,所以都放大。
说话这么难听,让人很不爽,相比tyw,你怎么和人家比。

楼主:
另外

光子相撞反弹,只是由于找不出其他原因而暂时用的一种说法,或者是衍射,折射,等原因。如果能证明那是最好,可惜实在想不到其他可能。

网友G:
八字型会影响探测距离,可试试窄带滤光片,恐怕会用不起

楼主:
距离不是问题啊 只要5cm的 呵呵

窄带滤光片,估计真的是用不起。
多谢强力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