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居然这么供电,请教

楼主(2009-01-23):
如图所示,此为基本的差动运放电路,但我不明白的是有两点:一是运放的供电是不对称的,正为+12V,负为-5V。这样用的道理何在。二是运放的正供电串接电阻,这样形成分压,我测了一下,12V经电阻到运放是11.28V。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输出电压变化为-2.154-7.58V之间变化。

网友A:
搞错了吧?不对称没关系。但是输出电压肯定在电源范围之

网友B:
不对称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

嗨,如果非要对称你才感觉到舒服的话,把12V,-5V和GND分别改称(另取个名)8.5V,-8.5V和3.5V就对称了。

网友D:
这是为了适应运放输出后面的电路吧。

楼主:
感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运放供电不对称没关系,是这样,只要保证大于需要的输出即可吧!还有正供电串一电阻是什么意思,看了几个电路都有这样,请指教一下。

网友E:
应该没什么作用,也应该没有压降。

楼主:
我测了一下,12V经电阻到运放是11.28V

谢谢lifufeng,但我测了一下,12V经电阻到运放是11.28V,并且这种在正供电端加串联电阻的电路我以前也见过,但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F:
串电阻应该是为了降压

但这样的设计不够规范

楼主:
感谢chunyang,祝春节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G:
。。。

串联电阻是为了降低电源噪声

楼主:
感谢wljboy,串接电阻确实也实现了分压,也能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H:
我更关心此电路的实际应用。

网友I:
串联电阻是为了降低电源噪声

串联电阻是为了降低电源噪声
高频设计的资料上常有。。

网友J:
这里穿电阻对降低噪声的作用很小。

LM285本身的噪声就不小,带宽也窄

网友K:
串电阻为了保护电源。

除了能降低噪声,(一个是外部过来的噪声,一个是自己产生的出去的噪声比如MAX232一般可以串一个)
另外就是可以保护电源。
当这个芯片被烧了的时候,有的时候电源和地是短路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地方可以正常的工作。
我以前被模拟开关老坏逼疯的时候就这样干过。

网友J:
模拟开关老坏估计是你运用不好

网友L:
电源不对称正常,输出大小与输入电位器有关,为了匹配后级输入。电源端串电阻并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且当输出电流过大时,电源降低,可能是为了动态调节输出的大小

网友M(2010-08-18):
这样的设计不够规范

网友N:
继续关注,请高手来作答!

网友O:
串电阻叫阻容滤波吧?

网友P(2010-10-23):
怎么这样

网友Q:
我觉得设计得很不规范

网友R:
我也见过类似的,铜球答案。

网友S:
不对称,应该会使输出电压范围变宽。

网友T:
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串联电阻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至于滤波倒是其次。
防止当此运放烧掉以后,影响到这个电源被拉跨,使12V电源不稳定
很多军品电路都是这么设计的 我们公司很多都是
但是这个电阻必须是功率电阻
肯定是有压降的,因为电阻两端有电流流过。呵呵

网友T:
很多航天之类的产品 必须这样设计
或者不会被验收

网友U:
航天产品必须这么设计?
严重怀疑!
既然串联电阻,就应该加滤波电容。
不相信搞航天的人连滤波电容都不加的。

网友V:
如果运放电流很小,分布电容足矣。不加电容,减少了元件、降低了电路复杂程度,当然提高产品可靠性。

网友U:
LS的话,我也严重怀疑。起码怀疑没有量产产品设计经验。
运放的电源串联电阻,不加滤波电容,难免有不稳定的现象,运放的性能无法保障。
按照LS的理论,一个板子有10个芯片公用一个电源,那么滤波电容可以不加,或者就一个。
这样的产品会可靠才怪呢。

网友W:
依我之见,这样的接法主要起保护作用
试想,当输出端短路,运放输出电流很大,那么运放电源端上的电流也很大,这样的话,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也很大,电阻的压降就大了,如果此时电流为10到20mA,则电阻的压降将有5.6到11.2V,运放得到的电压大减少,运放也就不怕运出端短路了。

网友X:
应该只是保护作用,降噪意义不大,因为它本身会增加电源噪声,增大电源内阻--在这里,我们说要降噪,到底要降哪来的噪声呢?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网友X:
这个问题提得实在好。

网友X:
关于电源不对称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为了不降低功耗的考虑。实际上,这个电路在离地电位较近侧的摆幅会严重压缩,在不需要那么大的摆情况下,可以这样处理。应用这种电路,并不是太正常的应用。

网友Y:
降噪不是要接成CLC吗

网友Z:
“酷”的莫名其妙!

这贴子酷在哪里?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AA(2011-07-15):
加个电阻,增大了输出阻抗

网友AB:
只是滤波的话,为什么只加个去耦电容呢?

网友V:
楼主电路画的有问题。如果保持输出电压在-2.154-7.58V之间变范围内,合乎逻辑的修改:R6上面VCC连接-5V、U3A第4脚都-VCC改为-12V、R4的12V改为+5V.

网友AC:
我觉得大家把这玩意想复杂了吧,估计就是限流作用,很多情况下输出地电压范围比给的电源电压小很多,防止此原件发生意外,串连一个电阻限流,正常啊,

我笔记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再并联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