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效值与平均值的理解

楼主(2009-01-29):
很简单但是很难领悟物理意义的问题 请教下各位达人~  我们所说的
有效功率 平均功率 是怎么理解的~? 如何使用?~

又比如一个方波的脉冲电流~ 怎么描述它的有效值~?平均值~? 峰峰值~?
如何使用这个已知波形的脉冲电流呢~?  望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电工学》或者《电工原理》之类

网友B:
晕!书上写的很明白。

网友C:
huuih

有效值就是元件的平均值差不多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书本上没说明白 这些概念的物理意义~
或者说是 如何应用这些概念的细节~~ 劳烦大家 详细些指教 ~ 举个例子最好了~
谢谢~~

网友D:
平均值很简单,就是各个时刻的值累加,然后求平均

而有效值,则是用纯电阻做功来衡量。在纯电阻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功率=电压平方/电阻。
所以电压就是根号(功率*电阻)。这里计算功率时,要用平均功率,也就是说,用瞬时
电压计算瞬时功率再积分后,得到功,再除以总时间,即得到平均功率。电阻在计算过程中
被消去。有效值的计算公式为:根号(电压平方在一个周期内对时间的积分/周期)

而平均值的计算公式为:电压在一个周期内对时间的积分/周期。

楼主:
谢谢00的回复

再请教下:

一个方波的脉冲电流~ 怎么描述它的有效值~?平均值~? 峰峰值~?
实际赏如何使用这个已知测试波形的脉冲电流呢~?

网友D:
同样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

假设一个方波,高电平电压为U1,低电平电压为U0(换成电流是一样的道理),它的占空比为n(即高电平U1所占一个周期的比例为n):

那么峰峰值当然就是U1-U0了。

平均值就是 U1*n+U0*(1-n)。

有效值就是 根号(U1*U1*n+U0*U0*(1-n))。

网友E:
对于纯阻负载来说,瞬时功率和i*i或v*v成正比

所以有效值(效值作功的当量均值)就是求i*i或v*v的平均值,然后开方(还原量纲)。
至于平均值就是简单的对i或v求均值。

网友F:
很简单

  理解时域下波形下的面积是能量即可

楼主:
回 11楼

哈哈 说到点子上了 ~ 有效值~平均值~ 峰峰值~就是为了描述 能量
那么~ 怎么具体的来理解 或者  时域下波形下的面积如何表示不同用途的能量 ~?
..提问提的不怎么好 大家见谅

网友G(2010-08-18):
建议直接baidu

网友H:
理想方波的有效值可以简化为:幅值×占空比,和平均值相等。
如果低电平不为0,请00的公式

网友A:
14楼:
“理想方波的有效值可以简化为:幅值×占空比,和平均值相等。”

错了。看9楼10楼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