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运放INA128理论增益和实测增益之间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9-01-29):
运放前端连模拟开关MAX391,通过模拟开关连接的不同电阻控制运放的增益,开关的导通电阻实测为64到65欧,我们将开关的两个通道并联,以减小开关的导通电阻,得到1000的增益,并联之后实测的导通电阻为35欧左右,我们将增益设为10,100,1000三档,相应的控制电阻Rg的值为5.56k,446.5,14.7,运放前端接了一个截止频率为15Hz(实测)的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实测增益分别为15.89,147.61,1141.41。输入短接,Rg开路(增益为1)时测到的运放输出失调约为18uV。
想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有什么改进方案没?

网友A:
上电路图吧,描述不直接。

估计问题在模拟开关这里,模拟开关并不是一个机械开关。INA128的RG的2个接口实际是2个运放的负端,RG两端的共模电压等于输入的共模电压,看看共模电压是否符合模拟开关的要求。

你可以不要用模拟开关,直接用电阻连,看看增益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