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动作,一旦火线碰上地,就放**了拉

楼主(2009-02-05):
(无正文)

网友A:

俺的tds210接了一个220/110的隔离变压器再用,一可隔离,防止意外,二降压使用,可延长设备寿命.以前直接上220v,莫明其妙坏了开关电源板,幸好在保修期内,否则3000银子完玩了,别出心裁安了个220/110的倒棚,倒也太平了5,6年.哈哈

网友B:
要区别对待!

我在调试可控硅电路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心得如下:
1.大多数示波器都把外壳和电源线的地线连接了.如果你的插座的确有地线且探头夹子又正好碰到了火线就一定要放**了! 必须要这几个条件同时成立才会放**.所以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可以安全测量的.
2.看电源波形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要看相位.如果通过一个变压器看必然会产生一个相位误差,有的的变压器原边绕组偏少磁饱和明显,要求精度高的地方不可取.
3.楼上的办法不错,但是要看说明白:是示波器的电源由隔离变压器提供.而电源线一定不能接地! 双踪使用的时候同样要格外小心!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隔离探头,可惜成本高了.
4.有的示波器可以选择电源同步(TDS2100),然后看同步波形.但是也发现有不小的相位误差.知道这个相位差是基本固定的,减去就可以了.

网友C:
看样还是不要贸然行事

网友D:
可以的

只要你把示波器的插头插在不带地线的插座上就可以了,
我也试过,刚开始直接插带地线的插座放**了,
后来用一个不带地线的插座转接了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接不带地线的插座容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