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为什么频率改变后,波形发生改变,见图

楼主(2009-02-06):
  A输出方波驱动B,当A输出频率增加到MHz量级时候,波形改变,见附件.

网友A:
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根源是驱动不够

网友C:
频率响应特性所致。

网友D:
压摆率的问题,也就是Slew Rate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F:
低频时,脉冲延也是这么大,只不过与周期相比很小,没有

网友G:
猜测一下

是不是Open Drain + 外部上拉,做驱动的

上升时间远远大于下降时间,八成是上拉的。

网友H:
是不是放大器频响不够宽???

网友I:
电路中的dv/dt 不足的问题

电路中的dv/dt 不足的问题

网友J:
我的看法是“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