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储能问题!

楼主(2009-02-06):
(无正文)

网友A:
“左边”、“右边”

图呢?

网友A:
串联470k电阻,未免太大了吧?

自己算算电容能充多少电?

网友B:
2000uf的电容大概可以放3秒。

而且要看负载的情况。

网友C:
不用担心“电容太大又怕容抗太小”

网友D:
电容大点可以

输入才25赫兹,电容大点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才25HZ的频率,容抗不会很低。

这里主要考虑容量。

网友E:
re

QU=IT ,Q=CU

网友F:
整流以后成了直流,谈什么容抗?

楼主:
问题是还没直流啊

过了这个电容后才是直流!

容抗=1/(j*w*c)   算了一下才几欧!

10楼的QU=IT ,Q=CU 啥意思?

其实是电话线,我是想将振铃时的正负50V的交流振铃信号给电容充电!

给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否可行   还有这样会不会被认为摘机?

网友F:
难道你说的是左边两个(4.7uF)电容?

这两个电容不能储能。右边两个电容才是储能电容。

楼主:
左边是隔直的 就是右边的

网友:

负载是什么样的?感性的?

网友G:
a

十楼打错字了.应该是cu=it.
还有w=1/2cu~2, t=RC*Ln[V/(V-Vt)]

网友F:
楼主的目标恐难达到

50mA、3秒,需要几万微法的电容。

13楼说:问题是还没直流啊 过了这个电容后才是直流!
既然说的是右边的电容,那就是直流了。怎么说“过了这个电容后才是直流”?

楼主:
哦 我的理解是

左边的交流25Hz的电流经过整流桥的整流后变为频率为50Hz的半波周期信号,我认为这种信号还不能认为直流信号,只有经过右边电容滤波之后才接近直流。
   所以我认为电容在对这个50Hz的半波周期信号进行滤波的同时肯定是在进行充放电操作的,所以我会认为是过了右边电容才是直流

   而1000uF的容值,50Hz的频率我用公式算才几个欧姆,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H:
楼主不是那样算的

此时的电压方向是不变的哦.
Q=CU=IT
你还没说允许的电压降低多少啊.

网友I:
错喽!

不可能实现啊!负载要50MA,还要3S时间,这怎么可能!你充电电流要多少?你用的是电话线,交换机一般大于5mA就认为是摘机了,此时就不是100V的振铃信号了,都摘机了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就是不太了解电话摘机的原理,不知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没?

网友I:
交换机一般是通过检测电流来确认终端是否摘机

网友J:
充电电阻60欧姆以下,电容7500uf以上,可以实现.

网友K:
光敏电阻控制定时器分析???

http://ghgfhgfh

网友L:
PSTN铃流回路;

请hjh2008直接提出需求吧,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呀!
如果增大左边两个(4.7uF)电容,交换机会检测到摘机的;

网友M:
这个问题很泼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