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导致单片机复位问题 ?

楼主(2009-02-07):
 现象:我做的一个系统由开关电源将AC转DC(输出电压5V 电流12A)后,
经1000uf电容直接接系统,可加多个高电流负载(需求电流超过1.5A)后,出现复位芯片(max813L)复位单片机的情况,而负载电流小于(1.5A)后,MAX813L正常,整个系统也正常而请教各位DX有看法?
本人一点看法:应该是系统前段出问题,系统开始没加1000UF的电容时出现上述问题,后加了1000UF电容后,正常工作,但是过了一天又出上述问题了。
请各位走过路过的帮忙解决下。不甚感激!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莫非是负载电流过大将输出电压拉低了?

若输出电压被拉到5V以下(如4.5V),复位芯片就会产生复位信号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确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加了个1000UF的电容解决了把5V拉低的情况!

刚才我说的问题是由于我把电源的连接线加长了很多,导致5V拉低。我在MAX813L电源和地在加个470UF电容就解决了。但是这个方案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 稳定的。不知各位还有更好的方案没啊 ?

网友B: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开始说:

“本人一点看法:应该是系统前段出问题,系统开始没加1000UF的电容时出现上述问题,后加了1000UF电容后,正常工作,但是过了一天又出上述问题了。”

现在又说:

“3楼: 找到问题了

  确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加了个1000UF的电容解决了把5V拉低的情况

刚才我说的问题是由于我把电源的连接线加长了很多,导致5V拉低。我在MAX813L电源和地在加个470UF电容就解决了。但是这个方案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 稳定的。不知各位还有更好的方案没啊 ?”

网友A:
呵呵……

楼主的意思是他加了1000uf的电容后问题还是未能完全消除,所以他在芯片的电源端又加了电容。这样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