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信号为何不能加载到变压器上啊?

楼主(2009-02-0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前级输出阻抗太大。
变压器初级匝数太少,电感量太小。
变压器铁心损耗太大。

楼主:
回MAYCHANG

是否应该做个射随解决输出阻抗大的问题呢?
其他两种可能我暂时也没法解决,变压器是找人绕的!

网友B:
用运放做个设计跟随器吧

但是要注意输出电流是否足够。

网友C:
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