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控制5A电流的通断

楼主(2009-02-07):
我想控制5A电流的通断,电压有3V,5V,12V,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P-MOS FET或继电器等

网友B:
BJT、MOS、继电器都可,看应用条件。

网友C:
才5A 电压又这么低

应该随便搞搞吧
随便搞个大功率MOS管
再加个反馈
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