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之间的耦合方式

楼主(2009-02-09):
http://uuvbda.blu.livefilestore.com/y1plXu1vKoDgce9yHegiJyP79Advs_5X-spudVi5rjdsMxZVY0oPokrwUJ0aX5Q-4arr64maUG19aQFRzy8Zu7S9Q/Circuit.bmp我用AD8129和AD8009做两级方大电路,电路图如下,各级分别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直接耦合以后会产生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两级之间耦合的问题,所以想来请教一下可以采用什么样的耦合方式?

网友A:
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啊

比如说两级放大幅值过高,前后阻抗不匹配等
如果是交流信号可以采用电容耦合,R3前面并一个100千欧的电阻到地。
直流的话加个跟随器吧。

网友B:
直接耦合通常会导致工作点偏移的,如果是放大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