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输出怎么计算?

楼主(2009-02-09):
请问这个输出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是何苦呢...增加器件不说,还降低稳定度和精度啊

网友B:
317有公式

楼主:
computer00

您说的是?

别人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
还是理工大学的教授

我想他这样一定有他的道理
就是想不通

网友C:
LM358-1.2V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LM385-1.2V是指芯片型号和稳压值。

楼主你可以直接在ADJ端接电阻撒,这样好多了。

网友E:
这样接不会有道理噢

LM358-1.2V是电压源,也就是稳压管一个

1.2+5.6+1.25=8.05V

网友F:
不会用的瞎拼凑,钱有多罢了...

网友G:
这种是悬浮供电。

稳压管起到悬浮作用。是lm317的特殊用法。
感觉对于本图并无大用,用电阻即可,但其他地方很常用的。
如果是高输入电压时,这样的结构有用。
稳压管的作用比较奇妙,可把一些低压器件调节成可在高压下工作。
此图的电压完全在安全电压之内,输出是8.05V
楼主的这种肯钻研的精神可嘉!

网友H:
精度稳定度都低了。

网友D:
输出就是8.05V。

网友D:
公式

1.25+5.6+1.2=8.05,所以我在二楼说是8V。

网友I:
同意10楼的观点,但对稳压管的作用比较奇妙,可把一些低压器件调节成可在高压下工作,不理解.

网友G:
谢谢。

同理:如果地上有枚硬币,你伸手就可以拿到。
但如果这枚硬币在很高的地方,你拿不到,不得不踩个梯子才能拿到。
这个时候要么找个梯子(稳压管),把自己升高,要么找姚明(换高压器件)。

网友D:
回14楼

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某些器件不能在高压下工作,是因为器件的压差条件限制。举个例子,假如我手里有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是100V,当二极管的负极电压为150V(对地),而正极接地的时候,那么二极管肯定被击穿。但是如果我正极接100V(对地),那么它还会不会被击穿呢?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楼主:
10楼说的很有道理

16楼解释的也很清楚

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是没经验

想多试下!

不知道怎么稳定些

但我用的虽然不是高压     但是很可能要用到16楼解释的那个情况

即地的电压不是地,现在用的地相对电压地还有5V左右!

网友J(2011-04-22):
误人子弟,加个稳压管就能提高工作电压啦?IC厂商高兴的晕了过去,呵呵。

网友K:
要解决317稳压块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定R1和R2阻值的大小,而使317稳压块空载时输出的电流大于或等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从而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此时,只要保证Vo/(R1+R2)≥1.5mA,就可以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 图中的接法可以保证输出电流大于1.5ma

网友L(2011-07-27):
1.2+5.6+1.25=8.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