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运放+推挽

楼主(2009-02-10):
如图,谁能给我简单介绍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运放作跟随

楼主:
能解释详细一点吗,

我也知道是跟随器啊,可为什么负反馈要接推挽后面呢 ,如果直接接到R13前面可以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不屑回答吗,应该将这个问题发新手区去才有人回答吗,向版主求救。。。555

网友B:
推挽是增加电流用的

推挽是增加电流用的。如果没有,就只能驱动几十mA的电流。

网友C:
负反馈接推挽后面可以减少交越失真

找本书看看运放的原理

网友D:
我来说说吧……

楼主你可以这样看:当输入为正的时候,8脚输出电压会一直增大,当8脚电压大于(0.7+R13*Ib)的时候,负反馈电压出现,这时运放才是一个跟随器。也就是说输入小信号的时候不会存在交越失真,只要有信号,三极管一定导通。
导通之后由于跟随器的效果导致输入信号不能被无限放大,从而避免了信号的饱和失真。
当输入信号为负的时候一样分析。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

谢谢,

发现自己的电路基础还是太薄弱了,但也庆幸自己还能对每个电路存在审视的目光,对于毕业3年的人来说还算不容易!谢谢21IC的热心人。

网友E:
放大电流,驱动较大负载

运放输出电流较低,利用推挽电路可以提供较大的电流,驱动较大的负载;因为推挽电路实际就是一个射级跟随,其特点是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很小;另外,如果没有运放,这个电路应该还要加两个二极管,防止失真。

网友F:
看来做个真正的模拟高手不容易,感慨一下

网友G:
把三极管包在运放的环路中

大概是LM324驱动不了100欧的负载,因为它无法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所以在运放输出端加三极管提高电流输出能力

反馈当然是必须的,所以把三极管输出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可以把运放的2个输入端和三极管的输出这三点看成是一个新运放(2个输入,

一个输出),因为它仍然满足理想运放的条件:无限大的前向增益(运放的增益

乘以三极管的增益,总之还是无限大),那么原运放和三极管都成了新运放中的

组成部分,所以可以像使用其他运放一样使用这个新运放。

不同的是这个新运放有了更大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H:
这里用虚短来分析就行了。如果不这样接,BE接有压降影响结

网友I:
如果不这样接你就有交越失真了

小于0.7V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号输出哦.
这样接了后就会减小很多哦。

网友J:
不用管运放输出多少

从虚短和虚断来看,一目了然。
如果从自动控制角度分析会更加透彻

网友K:
自动控制

要是从自控的角度看,那该怎么分析?

网友L:
to 15楼

负反馈+两个比例环节

网友M(2009-11-05):
要是用一个IC替代上面的电路图 选用什么型号的,譬如500mA,-10--10V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可以考虑借用音频功放TDA2030

网友O(2010-03-10):
负反馈放在R13前与放在推挽输出,有什么差别,怎么分析啊?

网友P:
负反馈放在R13前与放在推挽输出,有什么差别,怎么分析啊?
引用 网友O:

有根本差别,必须放在推挽输出。其实这里用到的是所谓“深度负反馈”(本质上就是运放的开环理想增益为无穷大)。深度负反馈有个特点,就是“白”,可谓一白遮百丑。如果将反馈放到推挽输出前面,那就现丑了。

网友:
负反馈放在R13前与放在推挽输出,有什么差别,怎么分析啊?
引用 网友O:

前面有人说过了 减小非线性失真

网友Q:
深度负反馈有个特点,就是“白”,可谓一白遮百丑。如果将反馈放到推挽输出前面,那就现丑了。 ...
引用 网友P:

这个比喻好深奥啊。。。。能解释下么

网友R:
要是理想运放多好,如果输入正弦,在跳变的时候应该输出也不好看

网友G:
:funk:一年前顶的贴重现江湖啦~~~再顶一次:D

网友S(2010-06-05):
请模拟高手解释一下
1. 从虚短和虚断角度分析,怎么分析比较透彻些?
2. 假如运放+输入1V,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推挽输出电压是多少,运放-电压是多少?我很想了解一下详细工作过程,另外输入小于0。7V以下电压,输出没有?

网友T:
输入一个信号,即使比较微小,三极管总能导通,因为运放要负反馈,必然经过三极管,如果三极管不导通,
那就没有负反馈,运放输出足够大,三极管必然导通,所以负反馈一定存在,根据负反馈,同向与反向输入端电压相等,
那么三极管输出电压就与输入电压相等。
如果接在R13处,那么由于引入反馈知,三极管基极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如果输入电压比较低,那么三极管不导通,
实质就是接在R13处,负反馈通路不经过三极管。

网友U:
学习到了些知识。呵呵。

网友V:
我也知道是跟随器啊,可为什么负反馈要接推挽后面呢 ,如果直接接到R13前面可以吗,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到R13前面可以是可以,但是,两个晶体管的非线性就不能通过电路的反馈来加以解决。

电路原理:两个晶体管和电阻R13只是起到扩流的作用,与运放相比,没改变什么----电路总是控制成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
电路优点:通过负反馈,解决晶体管的交越失真问题的同时,又能扩流。
电路缺点:非线性影响和环路增大(如时间常数变大),可对电路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不明白?

网友W:
在前面,有三极管PN结的非线性。即使接后面理论上还是会有交越失真,如果运放够快,能将这减小。

网友X:
接后面,三极管的误差也能反馈啊。

网友Y(2010-09-12):
刚学到这块,正好和楼主有同样的疑惑。看了楼上各位解释,试着理解了一下,如图:

整个电路回路是,vi经过放大器a加到电阻R,然后经由一个二极管压降输出vo,vo经1v/v倍反馈回输入端。
可列式:
  vf=a(vi-vo)
   vf-Ib*R-0.7==vo
可得:
vo=a/(1+a)*vi  -  (0.7+Ib*R)/(1+a)
A=vo/vi= a/(1+a)  -  (0.7+Ib*R)/[(1+a)vi]

A中第二项(0.7+Ib*R)/[(1+a)vi],由于a为运放开环增益很大,Ib一般也不大,在vi不是很小的时候,第二项趋近于0. A的增益主要是由a/(1+a) 决定。
当vi趋于0时,vo趋于值 -(0.7+Ib*R)/(1+a),基本上是一个接近0的值。

网友Z:
一般运放输出电流能力有限(10ma以下)。如果需要驱动大负载,就必须扩流。运放+三极管+负反馈构成跟随电路,三极管射极电压和输入电压相等,但是电流却是由电源通过三极管那条支路提供。

网友AA(2010-10-12):
输入小于0.7v也是导通的.

网友AB:
1.在运放后面增加推挽结构,起到扩流的作用。
2.将负反馈放在推挽三极管后面,可以消除交越失真,且不会影响负反馈。

网友AC:
就是LDO的原理 ,把LDO研究一下 就明白了

网友AD(2011-01-15):
mark      待学习   为何在我的参与里不能找到?

网友AE(2011-02-26):
增大功率,参考一下,功放电路~~~~

网友AF:
可调电流源

网友AG:
那样的话推挽作用没有起到的

网友AH:
很清楚!值得看

网友AI:
学习了,好像模电书上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AE:
负反馈接在推免上也是为了减小off set,否则,off set经过推免结构时会被放大

网友AD(2011-04-13):
再次MARK   为何在我参与的讨论里没有找到

网友AJ:
54l  可以找到吧,仔细找找

53l 和offset也有关系,好像没有啊

网友AK:
大致的概念是有了,不过还是不能设计出这样的电路....有什么好的设计电路的学习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