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开关DC-DC变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我在书中看到下面一个电路,说T导通时,
输入直流电压向C充电;T截止时,L感应出
右正左负的电压,同时向C充电。
那么什么时候放电呢?
感觉没有时间放电。
那电容容量再大也有充炸的时候。
我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LZ啊,那个RL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么?就是不知道,也应该知道电阻能对电容放电哦

网友B:
呵呵,你没有理解原理,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电感L

T导通时,
输入的直流电流流过T,流过L,向负载供电,顺便向C充电;
--此时电感L上流过从左向右的电流,电流如红色箭头所示

T截止时,
由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感L上仍旧有从左向右的电流!
此时L相当于电源向外供电,所以L感应出右正左负的电压,
这时电流从L流出,经过负载,经过地线,经过续流管D构成回路
同时C上之前充的电荷也给负载提供一部分电流,以得到更小的纹波
--此时电感L上还是流过从左向右的电流,电流如绿色箭头所示

那么什么时候放电呢?

--上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那电容容量再大也有充炸的时候。
--怎么可能呢?有反馈电路通过控制T开通的占空比来控制给负载端的能量总和啊,只要输出大于设定电压,就会自动关掉T啊
--而且,就算万一电路坏了,T一直开通,也就最多充到电源输入电压Vi啊,怎么可能充炸呢???

网友C:
呵呵,老x好淫啊,够热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那就是说,T截止时通过RL放电.
书上说T截止时对C充电是错了?

网友D:
T截止时对C有充电电流

C可以吸收L上的尖峰电压,C的主要作用是减小纹波。
可以这样理解:UL增大时对C充电,UL减小时C放电。这样可以基本维持输出电压无较大波动。

网友B:
很明显,C上的电压是滞后于L上的电流的,

并不与T的开通截止时间完全对应
所以T截止时前面一点时间是对C有充电电流,后面一段时间是放电的...

只是不能说的太多,怕说多了LZ 会难以理解,变得更加稀里糊涂:-)

网友D:
恩,同意老X的。

此电路中电感的电流变化超前于电容的电压变化,详见《电路原理》一书。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E:
开关电源关键分析L上的电流

网友F:
呵呵,电阻RL一直在放电

网友G:
晕~

我是色盲啊~红色 绿色,昏~

网友H:
简单的说,如果T截止时,C就给后面的负载放电

网友I:
这样说是否清楚

T导通时,对 L 充磁,
大部分电压降落在 L 上,C 只是相当于短线,尽管有电流

T截止时, L 中的磁能释放,产生较大的电流流过 C 和 负载

所以,为了使 T 不会损坏,T 虽然要导通,但要在 L 的磁能充饱和以前截止
如果T 导通时间太长, L 的磁能饱和了, L 只相当一根导线了。控制 L 中的存储磁能的大小,这就是 PWM

网友J(2009-11-13):
关于电感和电容上电流和电压相位的问题,LZ可将其转换成阻抗再按照一般的串联,并联电路来分析就清楚了。如果LZ忘记了可以翻一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