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电路中要求电压低于6.7V的时候灯泡熄灭,高于的时候保持横流,但是加入红箭头的那个电阻以后就达不到要求了,但是这个电阻是电源自带的不可去除,请高手帮我出出主意如何能解决

网友A:
灯泡能不能改由VDD(8V)供电?

R5的上端也最好改接到VDD上。

网友B:
感觉还有要了解的东西

楼主:
不可以

VCC实际是模拟一个电池的 灯泡接VDD就没有意义了 得控制电池放电

网友C:
问一下。

问一下LZ,这个代表什么啊?电压表?还是电流表?

楼主:
回复5楼

表4是电流 其他电压

网友D:
这电路说明你还得外籍一个电源给运放提供电压。

网友D:
想知道你不加的时候,门槛电压是6.7V还是5.1V?

网友E:
这能横流吗?

建议改变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