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看看这个定时电路

楼主(2009-03-24):
请教了,各位。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双555长时间定时电路,应该按按钮后继电器吸合,开始延时。但调试时发现,只要一上电,继电器就吸合,再按按钮不起作用。哪位帮助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延时关闭的电路

将继电器接到12V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的确是延时释放电路

第一级应该调节RP使输出脉冲占空比大于2/3,否则永远也不会释放。

上电时C2上没有电压,继电器当然会吸合。延时后释放。此后的功能就是楼主所说的,按按钮后继电器吸合,然后延时释放。

楼主:
再请教

首先谢谢3楼的指点。还想请教:RP是延时时间的调节电阻,根据需要的延时可能调节在任何阻值(当然是允许的),这样怎能保证脉冲的占空比2/3呢?另外,上电后需要延时才能继电器才释放,这个电路课延时10小时,这样岂不是等10 小时才能按按钮进行延时控制?
如果这个电路不实用,哪位能提供一个可行的、延时10小时左右的定时电路。

网友B:
延时几个小时,最好用单片机来做。

延时几个小时,最好还是用单片机来做。

上面那个电路,如果希望开机继电器不吸合,可以在C2上增加一个上电快速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