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原理,学习下

楼主(2009-03-24):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A:
把变压器原理弄明白了,这个电路应该就明白了

这里前面是推挽输出,中间是变压器耦合,后面推动MOS管。

网友B:
输出不要加电容隔离

网友C:
为啥不要加电容啊?

我觉得没电容不能驱动啊,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