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在线等,急!!

楼主(2009-03-24):
CONTROL_2.5V是一个从CPU出来的控制口,输出了一个2.5V的电源,请问它是如何工作的????????????
特急,在线等

网友A:
就是图中那样工作的。简单得已经没办法再展开描述了。

网友B:
PWM?应有反馈。

网友C:
不是PWM,反馈也许在芯片内部吧

在realtek RTL8201B网卡电路中看到有这个应用

网友B:
“不是PWM,反馈也许在芯片内部吧”?怎么玩?

楼主:
再次发详细图....期待中

大家帮帮忙啊,我这个是在Marvell交换芯片上用的,是通过CONTROL_25这个脚控制的,输出怎么会是2.5V呢?我手上的资料只有下面图所示啊。
感激不尽!特别特别急!!.....

网友D:
看不到三极管的直流通路??

网友B:
哦,那便是片内反馈了。两控制端为模拟输出。

网友E:
开环的 不稳压的东西。

网友F:
RE

88E6060是用模拟量控制。

LZ那个图是PWM控制,不过你那个图没闭环。

网友G:
闭环在芯片内部吧。

网友H:
我来说说吧!

如果是PWM控制,没有反馈是不成立的,如果不是PWM控制的那电路是不可能的,除非三极管是NPN的!

网友I:
这里的三极管没有起到其他作用,就是起个压降,电路对么

网友J:
电感左侧可能漏画了一个反向接到地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K(2013-03-26):
电感多大的?